关于if else的问题

楼主(2015-11-18):
    if(X4==0&&(moniliang<440||Y1==0)&&moniliang<490)  {Y1=0;dang=1;}
    else                                              {Y1=1;dang=3;}
    if(X6==0&&(moniliang<800||Y1==0)&&moniliang<860)  {Y1=0;dang=2;}
    else                                              {Y2=1;dang=4;}
这两个if  else语句放在一起,为什么始终执行下面一个if  else语句?

楼主:
可以用switch case分开,是不是第一个if  else有赋值执行?

网友A:
同上所问,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