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转换的程序

楼主(2015-11-18):
以上- 8位ADC程序模块(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

楼主:
void Read_init (unsigned char CHA){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4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_MS(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         unsigned char Read (void){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网友A:
楼主能把完整的程序上传为附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