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新手想要学习单片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楼主(2015-11-18):
我刚玩单片机,目前大二,想学习单片机程序,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不知道大神们怎么学习的,希望可以分享。

网友A:
想要学习单片机的话,首先得会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网友B:
简单啊 郭天祥的教材 网上有很多 下载了看一遍 主要是每个范例程序都弄清 很快就熟悉了 不知道你什么底子 我也是草根自学 开始用最笨的办法整个背程序 默写 自己多写几遍不管懂不懂 然后再看教材 其实看几遍就会了

所谓单片机编程或者指令什么的 说白了就是一种语言 和英语 法语之类的一个意思 编程就是把你想干的事变成芯片能懂的话 让它照着去干

网友C:
重51开始吧,上手快

网友D:
从51单片机开始,自己买开发板,网上有基础视频教程

网友E:
要软硬件一起下手,要懂单片机的基本构造,也要懂基本的C语言原理

网友F:
可以先看看有关单片机的书,有一定的基础了就尝试写一点小程序,玩玩仿真

网友G:
道听途说的 先51 然后PLC 最后ARM

网友H:
从郭天祥的入门,引起兴趣,然后学学汇编了解硬件,走上大神之路

网友I:
淘宝买开发版,有视频教程

网友J:
51吧,资料丰富,控制简单,容易上手并树立信心

网友J:
学完51后,在学习其他的单片机就可以得心应手了,我觉得学51的时候可以多尝试调试调试各种总线程序,很能提高水平的!

网友K:
淘宝上买一块板子,跟着视频学,我大一时,什么数电、模电都不懂,反正就跟着视频学,然后慢慢来,等学到一定时,就会融会贯通的

网友L:
从流水灯开始,定时器 中端是核心

网友M:
理发将的徒弟——从头学起!要看你又没有电子基础,如果有就好学,如果没有那就要从电子基础知识学起!

网友N:
买块板子调试会,然后自己画画

网友O:
先看书本中基础知识,之后去图书馆借相应的实例书籍,最后到学校的实验室去实操,或者在看实例书籍的时候就去实验室实操

网友P:
可以看看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Q:
先买块开发板学习,然后自己手动搭点电路练习。最重要是要学会C语言。

网友R:
可以先学51单片机  推荐郭天祥的  然后可以学的高级一点的  像avr  再然后可以学使stm系列和arm系列了

网友S:
郭天祥的视频教程,为了黑币拼了,,,,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1kBrZ 密码:ns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