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控制蜂鸣器发的声音都一样

楼主(2015-11-18):
看了《爱上单片机》,里边有这个代码
#include <REG51.h>
sbit SPEAKER = P3^7;
#define KEY P1;
unsigned char MUSIC;
unsigned char STH0;
unsigned char STL0;
unsigned int code tab[] ={
64021,64203,64260,64400,
64524,64580,64684,64777,
64820,64898,64968,65030,
65058,65110,65157,65178
};
void main(void){
        TMOD = 0x01;
        ET0 = 1;
        EA = 1;
        KEY=0xff;
        while(1){
                if(KEY != 0xff){
                switch (~KEY){
                        case 0x01:
                                MUSIC=7;
                                break;
                        case 0x02:
                                MUSIC=6;
                                break;
                        case 0x04:
                                MUSIC=5;
                                break;
                        case 0x08:
                                MUSIC=4;
                                break;
                        case 0x10:
                                MUSIC=3;
                                break;
                        case 0x20:
                                MUSIC=2;
                                break;
                        case 0x40:
                                MUSIC=1;
                                break;
                        case 0x80:
                                MUSIC=0;
                                break;
                        default:
                                break;
        }
                STH0=tab[MUSIC]/256;
                STH0=tab[MUSIC]%256;
                TR0=1;
                }else{
                SPEAKER=1;
                TR0=0;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TH0=STH0;
        TL0=STL0;
        SPEAKER=~SPEAKER;
}

经过个人更改后......

#include <REG51.h>
sbit SPEAKER = P0^1;
unsigned char MUSIC;
unsigned char STH0;
unsigned char STL0;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600;i++);
                }
}
unsigned int code tab[] ={
64021,64203,64260,64400,
64524,64580,64684,64777,
64820,64898,64968,65030,
65058,65110,65157,65178
};
void main (void){
        while(1){
                MUSIC=0;
                STH0=tab[MUSIC]/256;
                STH0=tab[MUSIC]%256;
                TR0=1;
                SPEAKER=~SPEAKER ;
                Delay(50);
                MUSIC=5;
                STH0=tab[MUSIC]/256;
                STH0=tab[MUSIC]%256;
                TR0=1;
                SPEAKER=SPEAKER ;
                Delay(50);
                MUSIC=2;
                STH0=tab[MUSIC]/256;
                STH0=tab[MUSIC]%256;
                TR0=1;
                SPEAKER=~SPEAKER ;
                Delay(50);
                }}
但为什么蜂鸣器发的声音都一样......

网友A:
蜂鸣器应该要使用无源的,听到让声音才比较好

网友B:
你用的有源蜂鸣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应该要使用无源的,听到让声音才比较好

好  谢谢.....我用的是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有源蜂鸣器吧

嗯  谢了

网友C:
要看是有源还是无源,无源的和你的信号频率有关系,有源的和信号频率没关系给电就响不能调频率

网友D:
用有源的

网友E:
        #include<reg51.h> unsigned int tab[]={ 63628, 63731, 63836, 63928, 64020, 64103, 64185, 64260, 64331, 64400, 64463, 64524, 64580, 64633, 64684, 64732, 64777, 64820, 64860, 64898, 64934, 64968, 64994, 65030, 65058, 65085, 65110, 65134, 65157, 65178, 65198, 65217, 65235, 65252, 65268, 65282  }; unsigned int k; sbit sound=P2^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0;j<200;j++)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3628/256;  TL0=63628%256;  EA=1;  ET0=1;  while(1)  {   for(k=0;k<36;k++)   {    P1=k;    TR0=1;    delay(300);    TR0=0;    sound=1;    delay(100);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sound=~sound;  TH0=tab[k]/256;  TL0=tab[k]%256; }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clude unsigned int tab[]={ 63628, 63731, 63836, 63928, 64020, 64103, 64185, 64260, 64331, 64400, ...

很好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