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对管智能循迹小车

楼主(2015-11-18):
本次上传的是,三个对管来检测黑线,可以实现小车循迹,在十字交叉路口处可以择道而行,也就是小车在田字形黑线地图上可以根据自己设定的路线跑,在十字路口处自己选择前进,左转还是右转。

三个对管的安装装位置

三个对管的安装装位置

网友A(2017-10-14):
这个真的很有用啊

网友B:
楼主程序的主要部分:
#ifndef _DEF_H__
#define _DEF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pwm_r_g=0,pwm_r_b=0,pwm_l_g=0,pwm_l_b=0;

bit flag=0;
sbit R=P2^0;
sbit L=P2^1;
sbit Z=P2^6;
sbit D0=P2^2;
sbit D1=P2^3;
sbit D2=P2^4;
sbit D3=P2^5;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1Ms定时
        TL0=(65536-1000)%256;
    TR0=1;
    ET0=1;
        EA=1;
  }
  uchar lukounum()//检测路口
  {
          static uchar n=0;
        if((R==1)&&(L==1)){ n++;flag=1;}
        if(n==6){ n=0;}
        return n;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stop()     //停止
//{
//        D0=0;D1=0;D2=0;D3=0;
//}
void pwmleftgo(uchar x)//左轮前进调速
{
        if(pwm_l_g<=x){ D2=1; }
        else {D2=0;}
        if(pwm_l_g>=20)
           pwm_l_g=0;
   }

void pwmleftback(uchar x)//左轮后退调速
{
    if(pwm_l_b<=x){ D3=1; }
        else {D3=0;}
        if(pwm_l_b>=20)
           pwm_l_b=0;
   }

//    右电机调速
   void pwmrightgo(uchar x)//右轮前进调速
{
        if(pwm_r_g<=x) {D0=1;}
        else {D0=0;        }
        if(pwm_r_g>=20)
           pwm_r_g=0;
   }
    void pwmrightback(uchar x)//右轮后退调速
{
    if(pwm_r_b<=x) {D1=1;}
        else {D1=0;}
        if(pwm_r_b>=20)
           pwm_r_b=0;
   }

void run(uchar y)//前进
{
         D1=0;D3=0;
        pwmleftgo(y);
        pwmrightgo(y);
}
// void rec(uchar y)   //后退
//  {
//        D0=0;
//        pwmleftback(y);
//        D2=0;
//        pwmrightback(y);
//  }
void left(uchar y)  //左转
  {
        pwmrightgo(y);
        D1=0;
        D2=0;
        D3=0;
  }
void right(uchar y) //右转
  {
        D0=0;
        D1=0;
        pwmleftgo(y);
        D3=0;

  }
  void xun()
  {
        if((L==0)&&(R==1))
   {
           right(4);
   }
   if((L==1)&&(R==0))
   {
           left(4);
   }
          if((L==0)&&(R==0))
   {
            run(4);
        }
  }
  void lukouxuanze(uchar k)//路口选择运作方式
  {
          switch(k)
          {
                  case 0:run(4);break;
                  case 1:left(4);break;
                  case 2:right(4);break;
                  case 3:right(4);break;
                  case 4:left(4);break;
                  case 5:run(4);break;
          }
  }

#endif

网友C(2020-05-01):
引用 网友B:
楼主程序的主要部分:

这个主要部分,我在zip包里没找见啊 难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