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下图想让数字滚动起来 向右向左都可以!!!!

楼主:
应该怎么改动程序!!!!!

网友A(2015-11-19):
看看这样行不?基本没做大的改动,只是增加延时部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u[] =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we[]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0;t<50;t++);
}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m=0,n;
                for(n = 100; n >0; n--);
                {
                        for(m=0;m<8;m++)
             {
             dula=1;
             P0 = tabledu[m];
                            dula=0;
             wela=1;
                            P0 = tablewe[m];
                            wela=0;
             DelayMS(300);
                   }
            }
     }
  }

网友B:
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跳动,还是平滑的移动?平滑移动需要将取模的数据整理后放入RAM中,然后按滚动要求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