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3.5彩屏,如何从SD卡中读取照片到TFT3.5彩屏上吗?

楼主(2015-11-19):
谁了解TFT3.5彩屏,如何从SD卡中读取照片到TFT3.5彩屏上吗?

网友A:
一般来讲,照片以一定格式存储,这需要了解系统文件编程。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照片转成BIN文件后,单片机读取SD卡BIN文件显示就行了,注意起始地址等

网友B:
可以。先把照片处理一下,不能大过300K。然后就可以读了。但很慢的。

网友C(2019-04-01):
移植fat文件系统,可以拿正点原子的源码看一下
TFT彩屏一般用80并口速度快一点。最好用stm32自带fsmc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