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数码管DS1302时钟

楼主:
手上有几个别的机器拆下来的数码管,闲时没事做了个数码钟。现发网上大家共同学习。数码管共阳,用扫描方式,段码用的74LS47,位码用138。秒闪独立控制。

网友A(2015-11-20):
/*-----------------------------------------------
  名称:DS1302时钟数码管显示可调
  编写:LI
  日期:2015.11
  修改:无
  内容:DS1302实时时钟数码管显示,时间和日期切换显示 三按键控制
        时间格式xx-xx-xx
                日期格式xx-xx-xx
                周秒格式-x-   xx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ds1302.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1^0;
sbit led=P0^7;
sbit SET=P3^5;
sbit UP=P3^6;
sbit DOWN=P3^7;
unsigned char id=0,re_disp=0;  //定义用到的变量,id为调整模式用,不为0时表示调整模式,调整哪个量由id值确定
           //时间到取反flag标志位,re_disp记数200次共10s,调整状态下按键无操作10s自动返回正常显示状态
bit hour,minute,second,flag,year,month,date,day;    //定义位变量,hour,minute,second分别为调整时闪烁标志位,flag 500ms取反一次,调整位闪烁及冒号闪烁用

bit Read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f0,0xf8,0xf1,0xf9,0xf2,0xfa,0xf3,0xfb,0xf4,0xfc};//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ef,0xdf,0xcf,0xbf,0xaf,0x9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Scan_Key(void);//按键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1(void);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display8(void);//显示方式
void id_case1_key(void);//键值处理
void Set_id(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加减变量函数
unsigned char displaynum; //显示方式标志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Init_Timer0();
        Init_Timer1();
        if(!UP&!DOWN)Ds1302_Init();   //如果同时按下UP和DOWN键则初始化1302,该语句在while(1)前,只执行一次,需要复位,防止误操作
        Ds1302_Write_Time();

        while (1)         //主循环
          {
      id_case1_key();
      Scan_Key();

          }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TempData[i];

           i++;
       if(i==Num)
              i=0;

}
/*------------------------------------------------
                    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1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 TL1=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a;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6);       // 调用数码管扫描
num++;
if(num==50)        //大致100ms
   {
    num=0;
    ReadTimeFlag=1; //读标志位置1
        }

           a++;                                  //秒闪
   if(a<=250)led=1;
   if(a>250)led=0;
   if(a==500)a=0;

}
/*------------------------------------------------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中断处理程序,主要用于取反标志位,返回正常显示状态
{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TH1=(65535-50000)/256; //50ms定时
   TL1=(65535-50000)%256;
   timecount++;re_disp++;

           if(timecount>9)
             {
           timecount=0;
              flag=~flag;
             }

   if(re_disp>150){re_disp=0;if(id)id=0;}

}
/*---------------------------------------------------------
          显示方式
---------------------------------------------------------*/
void display8(void)
{
  if(ReadTimeFlag==1)
  {
   ReadTimeFlag=0;
   Ds1302_Read_Time();
  }

   if(displaynum==0) //显示时间
    {
        if(flag&hour)       //如hour为1表示调整时,flag为1时不显示
          {
           TempData[0]=0;   //这句中的0xff是数码管的灭码
           TempData[1]=0;
          }
          else         //flag为0时显示,产生闪烁效果,下同
          {
          TempData[0]=dofly_DuanMa[time_buf1[4]/10];//时        //数据的转换,
          TempData[1]=dofly_DuanMa[time_buf1[4]%10];//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

        if(flag&minute)         //分
          {
           TempData[2]=0;   //这句中的0xff是数码管的灭码
           TempData[3]=0;
          }
        else
          {
           TempData[2]=dofly_DuanMa[time_buf1[5]/10];//分
           TempData[3]=dofly_DuanMa[time_buf1[5]%10];
           }

        if(flag&second)         //秒
          {
           TempData[4]=0;   //这句中的0xff是数码管的灭码
           TempData[5]=0;
          }
        else
          {
           TempData[4]=dofly_DuanMa[time_buf1[6]/10];//秒
           TempData[5]=dofly_DuanMa[time_buf1[6]%10];
          }
         }

        if(displaynum==1)//显示日期
         {
         led=0;
         if(flag&year)
         {
          TempData[0]=0;   //这句中的0xff是数码管的灭码
          TempData[1]=0;
         }
         else
         {
         TempData[0]=dofly_DuanMa[time_buf1[1]/10];//年
         TempData[1]=dofly_DuanMa[time_buf1[1]%10];
         }
         if(flag&month)
         {
          TempData[2]=0;   //这句中的0xff是数码管的灭码
          TempData[3]=0;
     }
         else
         {
         TempData[2]=dofly_DuanMa[time_buf1[2]/10];//月
         TempData[3]=dofly_DuanMa[time_buf1[2]%10];
         }
         if(flag&date)
         {
          TempData[4]=0;   //这句中的0xff是数码管的灭码
          TempData[5]=0;
         }
         else
         {
         TempData[4]=dofly_DuanMa[time_buf1[3]/10];//日
         TempData[5]=dofly_DuanMa[time_buf1[3]%10];
         }
         }

        if(displaynum==2)//显示周  秒
         {
         led=1;
         if(flag&day)
         {
         TempData[1]=0xff;
         }
         else
         {
         TempData[0]=0xff;
         TempData[1]=dofly_DuanMa[time_buf1[7]%10];//周
         TempData[2]=0xff;
         TempData[3]=0xff;
         TempData[4]=dofly_DuanMa[time_buf1[6]/10];//秒
         TempData[5]=dofly_DuanMa[time_buf1[6]%10];
         }
         }

}

/*------------------------------------------------
            键盘检测函数
------------------------------------------------*/
void Scan_Key(void)    //键盘检测函数
{
  display8();    //程序开头调用显示函数
  if(!SET)
  {
   while(!SET);display8(); //等待按键释放,如一直按下一直调用显示函数,防止显示中断
   re_disp=0;    //清除记数,重新开始10s定时
   id++;
   if(id>7)id=0;  //id加1,后面根据id值对应调整项目
  }
  if(id==0){hour=0;minute=0;second=0;year=0;month=0;date=0;day=0;} //根据id值跳到相应处理函数
  if(id==1){displaynum=0;hour=1;minute=0;second=0;year=0;month=0;date=0;day=0;id_case1_key();}  //id为1,选择调整小时位,闪烁标志位置1,然后跳到键盘处理函数,下同
  if(id==2){displaynum=0;hour=0;minute=1;second=0;year=0;month=0;date=0;day=0;id_case1_key();}
  if(id==3){displaynum=0;hour=0;minute=0;second=1;year=0;month=0;date=0;day=0;id_case1_key();}
  if(id==4){displaynum=1;hour=0;minute=0;second=0;year=1;month=0;date=0;day=0;id_case1_key();}
  if(id==5){displaynum=1;hour=0;minute=0;second=0;year=0;month=1;date=0;day=0;id_case1_key();}
  if(id==6){displaynum=1;hour=0;minute=0;second=0;year=0;month=0;date=1;day=0;id_case1_key();}
  if(id==7){displaynum=2;hour=0;minute=0;second=0;year=0;month=0;date=0;day=1;id_case1_key();}
}

/*-----------------------------------------------------
                键盘处理函数
-----------------------------------------------------*/

void id_case1_key(void)      //键盘处理函数,只有按下set键时才会进入,
{
   display8();
   if (!DOWN) //减少
       {
         while(!DOWN)display8();   //等待按键释放,如一直按下一直调用显示函数,防止显示中断
         re_disp=0;      //清除记数,重新开始10s定时
         Set_id(id,0);     //跳到加减判断函数,下同,
       }

    if (!UP)  //增加
       {
         while(!UP)display8();
         re_disp=0;
         Set_id(id,1);
       }

}

/*-------------------------------------------------------
//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并写入DS1302
--------------------------------------------------------*/
void Set_id(unsigned char sel,unsigned char sel_1)  //执行调整项目的函数
{
           if(sel==0)         //时间、日期、周显示选择
        {
          if(sel_1==0)
          {
          displaynum++;
      if(displaynum==3)
      displaynum=0;
          }
          else
          {
          displaynum++;
      if(displaynum==3)
      displaynum=0;

          }
        }

    if(sel==1)        //调时
     {
         if(sel_1==0)
                 {
                 time_buf1[4]--;if(time_buf1[4]==24)time_buf1[4]=0;
                 }
                 else
                 {
                 time_buf1[4]++;if(time_buf1[4]==24)time_buf1[4]=0;
                 }
         Ds1302_Write_Time();
         }

         if(sel==2)        //调分
     {
         if(sel_1==0)
                 {
                 time_buf1[5]--;if(time_buf1[5]==59)time_buf1[5]=0;
                 }
                 else
                 {
                 time_buf1[5]++;if(time_buf1[5]==59)time_buf1[5]=0;
                 }
         Ds1302_Write_Time();
         }

    if(sel==3)          //调秒
     {
         if(sel_1==0)
                 {
                 time_buf1[6]--;if(time_buf1[6]==0)time_buf1[6]=0;
                 }
                 else
                 {
                 time_buf1[6]++;if(time_buf1[6]==0)time_buf1[6]=0;
                 }
         Ds1302_Write_Time();
         }

             if(sel==4)          //调年
     {
         if(sel_1==0)
                 {
                 time_buf1[1]--;if(time_buf1[1]==99)time_buf1[1]=15;
                 }
                 else
                 {
                 time_buf1[1]++;if(time_buf1[1]==99)time_buf1[1]=15;
                 }
         Ds1302_Write_Time();
         }

             if(sel==5)          //调月
     {
         if(sel_1==0)
                 {
                 time_buf1[2]--;if(time_buf1[2]==13)time_buf1[2]=1;
                 }
                 else
                 {
                 time_buf1[2]++;if(time_buf1[2]==13)time_buf1[2]=1;
                 }
         Ds1302_Write_Time();
         }

             if(sel==6)          //调日
     {
         if(sel_1==0)
                 {
                 time_buf1[3]--;if(time_buf1[3]==32)time_buf1[3]=1;
                 }
                 else
                 {
                 time_buf1[3]++;if(time_buf1[3]==32)time_buf1[3]=1;
                 }
         Ds1302_Write_Time();
         }

                 if(sel==7)          //调周
     {
         if(sel_1==0)
                 {
                 time_buf1[7]--;if(time_buf1[7]==8)time_buf1[7]=1;
                 }
                 else
                 {
                 time_buf1[7]++;if(time_buf1[7]==8)time_buf1[7]=1;
                 }
         Ds1302_Write_Time();
         }

}

网友A:
上面是主程序,为了发着方便合一起了。下面是DS1032的C、H程序,网上多的是,在些也发了吧。

网友A:
#include "ds1302.h"

unsigned char time_buf1[8] = {20,15,10,1,8,8,8,6};//空年月日时分秒周
unsigned char time_buf[8] ;                         //空年月日时分秒周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
        RST_SET;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FE;     //最低位置零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_SET;
                        }
                else
                    {
                        IO_CLR;
                        }
                SCK_SET;
                SCK_CLR;
                addr = addr >> 1;
                }

        //写入数据:d
        for (i = 0; i < 8; i ++)
           {
                if (d & 0x01)
                    {
                        IO_SET;
                        }
                else
                    {
                        IO_CLR;
                        }
                SCK_SET;
                SCK_CLR;
                d = d >> 1;
                }
        RST_CLR;                                        //停止DS1302总线
}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RST_SET;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01;//最低位置高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_SET;
                        }
                else
                    {
                        IO_CLR;
                        }
                SCK_SET;
                SCK_CLR;
                addr = addr >> 1;
                }

        //输出数据:temp
        for (i = 0; i < 8; i ++)
            {
                temp = temp >> 1;
                if (IO_R)
                   {
                        temp |= 0x80;
                        }
                else
                   {
                        temp &= 0x7F;
                        }
                SCK_SET;
                SCK_CLR;
                }

        RST_CLR;        //停止DS1302总线
        return temp;
}

/*------------------------------------------------
           向DS1302写入时钟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unsigned char i,tmp;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1[i]/10;
                time_buf[i]=time_buf1[i]%10;
                time_buf[i]=time_buf[i]+tmp*16;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暂停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1]);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2]);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3]);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4]);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5]);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
           从DS1302读出时钟数据
------------------------------------------------*/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unsigned char i,tmp;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秒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i]/16;
                time_buf1[i]=time_buf[i]%16;
                time_buf1[i]=time_buf1[i]+tmp*10;
           }
}

/*------------------------------------------------
                DS1302初始化
------------------------------------------------*/
void Ds1302_Init(void)
{

        RST_CLR;                        //RST脚置低
        SCK_CLR;                        //SCK脚置低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00);
}

网友A:
#ifndef __DS1302_H__
#define __DS1302_H__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SCK=P1^4;
sbit SDA=P1^5;
sbit RST=P1^6;
//复位脚
#define RST_CLR        RST=0//电平置低
#define RST_SET        RST=1//电平置高

//双向数据
#define IO_CLR        SDA=0//电平置低
#define IO_SET        SDA=1//电平置高
#define IO_R        SDA  //电平读取

//时钟信号
#define SCK_CLR        SCK=0//时钟信号
#define SCK_SET        SCK=1//电平置高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_buf1[8];//空年月日时分秒周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_buf[8] ;//空年月日时分秒周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r) ;
/*------------------------------------------------
           向DS1302写入时钟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
           从DS1302读出时钟数据
------------------------------------------------*/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
                DS1302初始化
------------------------------------------------*/
void Ds1302_Init(void);

#endif

网友A:
自我感觉还是较为详实的,且有一定的可读性。如果数码管不一样,可修改显示方式及显示函数两个主程序中的内容,其它的就不用动了。如哪个高手再给加个红外控制进去,我也学习学习。先感谢了。

网友A:
我是一个初学者,兴趣使然。从网上下来的程序,好多都不合适或是编不过。这是在多个网上程序的基础上合一起的,挺费劲的,和初学者一起交流。感谢网上发程序的朋友,学习了。

网友B:
LZ 已经很棒了,还那么谦虚。学这玩意不懂英文感觉太费劲了。

网友A:
是呀,可我是学俄语的,比不了你们现在的大学生了呀。不过这东西整着挺有意思,但得时间了。

网友C:
大神有电路图吗

网友A:
实在对不起,我没有画电路图。画那个还得安软件,我只是平时玩玩,所以电脑上就没有安。

网友D:
如何消抖?貌似你的显示的很清楚

网友A:
消抖用的是延时。显示用定时器控制。

网友E(2016-04-07):
好东西,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