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proteus上模拟的led数码管一个一个地显示,不能做到动态显示?

楼主(2015-11-20):
各位大牛,我是菜鸟,麻烦大家看看我的程序哪里出错!为什么proteus上模拟的led数码管一个一个地显示,不能做到动态显示?
谢谢大家!

#include<reg51.h>
sbit button=P3^0;
unsigned  int msec1;
unsigned  int msec2;
unsigned  int clockbuf[]={0,0};
unsigned  int co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int  *dis_p;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dis_p);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a;
         for(a=0;a<i;i++);
}
void main ()
{
        msec1=0;
        msec2=0;
        TMOD=0x02;
        TL0=0x06;
        TH0=0x06;
        ET0=1;
        EA=1;
        TR0=1;
        dis_p=clockbuf;
        while(1)
        {

                                        display(dis_p);

        }
}
void clock() interrupt 1
{

        msec1++;
        if(msec1==0x28)
        {
                msec1=0;
                msec2++;
                if(msec2==100)
                {
                        msec2=0;
                        clockbuf[1]++;
                        if(clockbuf[1]==60)
                         {
                                 clockbuf[1]=0;
                                  clockbuf[0]++;
                                if(clockbuf[0]==60)
                                        {clockbuf[0]=0;}
                     }
                }
        }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p)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k;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buffer[]={0,0,0,0};
        buffer[0]=p[0]/10;
        buffer[1]=p[0]%10;
        buffer[2]=p[1]/10;
        buffer[3]=p[1]%10;
        for(k=0;k<3;k++)
        {        temp=0x01;
                for(i=0;i<4;i++)
                {        unsigned char j;
                        j=buffer;
                        P1=com[j];
                        P2=temp;
                        temp<<=1;
                        delay(10);
                }
        }
}

网友A:
确实,我也用proteus,不能动态扫描,出现显示不全,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也用proteus,不能动态扫描,出现显示不全,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

请问你的程序在开发板正常吗?

网友B:
proteus 本身的问题不可抗拒,直接用硬件实验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