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号键盘程序

楼主(2015-11-22):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0=16,b0=16,c0=16,d0=16,e0=16,f0=16,wei,temp,key,i,j,k;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void delay(uchar i)
{
        for(j=i;j>0;j--)
        for(k=125;k>0;k--);
}
/*xianshihanshu*/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

{
dula=1;
        P0=table[a];
        dula=0;
        P0=0xff;//消影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b];
        dula=0;
        P0=0xff;//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原来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c];
        dula=0;
        P0=0xff;//消影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d];
        dula=0;
        P0=0xff;//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原来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e];
        dula=0;
        P0=0xff;//消影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f];
        dula=0;
        P0=0xff;//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原来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5);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
    P3=0xfe;  //第一行线置低电平
    temp=P3;//读取p3口状态值
    temp=temp&0xf0;        //第一行线是否有按键按下 (高4位)
    if(temp!=0xf0)        //有按键按下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重新读一次状态值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wei++;
               break;

          case 0xde:
               key=1;
                           wei++;
               break;

          case 0xbe:
               key=2;
                           wei++;
               break;

          case 0x7e:
               key=3;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beep=0;
         }
        // beep=1;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wei++;
               break;

          case 0xdd:
               key=5;
                           wei++;
               break;

          case 0xbd:
               key=6;
                           wei++;
               break;

          case 0x7d:
               key=7;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beep=0;
         }
         //beep=1;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wei++;
               break;

          case 0xdb:
               key=9;
                           wei++;
               break;

          case 0xbb:
               key=10;
                           wei++;
               break;

          case 0x7b:
               key=11;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beep=0;
         }
        // beep=1;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wei++;
               break;

          case 0xd7:
               key=13;
                           wei++;
               break;

          case 0xb7:
               key=14;
                           wei++;
               break;

          case 0x77:
               key=15;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beep=0;
         }
       //  beep=1;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if(key!=20)
        {
        switch(wei)
                {
                        case 1: a0=key;
                                        b0=16;
                                        c0=16;
                                        d0=16;
                                        e0=16;
                                        f0=16;
                                        break;
                        case 2: b0=key;
                                        c0=16;
                                        d0=16;
                                        e0=16;
                                        f0=16;
                                        break;
                        case 3: c0=key;
                                        d0=16;
                                        e0=16;
                                        f0=16;
                                        break;
                        case 4: d0=key;
                                        e0=16;
                                        f0=16;
                                        break;
                        case 5: e0=key;
                                        f0=16;
                                        break;
                        case 6: f0=key;
                                        wei=0;
                                        break;
        }
        key=20;
        }
        display(a0,b0,c0,d0,e0,f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if(key!=20)//
{
switch(wei)
{
case 1:a0=key;
b0=16;
c0=16;
d0=16;
  e0=16;
   f0=16;break;
case 2:b0=key;
c0=16;
d0=16;
e0=16;
f0=16;break;
case 3:c0=key;
d0=16;
e0=16;
f0=16;break;
  case 4:d0=key;
   e0=16;
   f0=16;break;
   case 5:e0=key;
   f0=16;
   break;
case 6:f0=key;
wei=0;
break;
}
key=20;        //
display(a0,b0,c0,d0,e0,f0);
}

}
} */

网友A:
很好 谢谢分享  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吗?

楼主:
不知道怎样把单片机原理图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谢谢分享  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吗?

不知道怎样把单片机原理图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