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钟 51单片机

楼主(2015-11-23):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1^0;
sbit lcdrw=P1^1;
sbit lcden=P2^5;
sbit s1=P3^0;//功能键
sbit s2=P3^1; //增大键
sbit s3=P3^2;//减小键
sbit rd=P3^7;
sbit beep=P2^3;
uchar count,s1num;
uchar miao,shi,fen;
uchar code table[]=" 2015-10-24 sat";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y;
for(;z>0;z--)
for(y=110;y>0;y--)
;
}
void di()        //蜂鸣器发声函数
{
beep=0;
delay(100);
beep=1;
}
  uchar busy_check(void)//判忙
        {
        uchar lcd_status;
        lcdrs=0;
        lcdrw=1;
        lcden=1;
         delay(5);
         lcd_status=P0&0x80;
         lcden=0;
         return  lcd_status;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while(busy_check());//判忙
lcdrs=0;
lcdrw=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
{
while(busy_check());//判忙
lcdrs=1;
lcdrw=0;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初始化1602液晶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设置显示初始目标
        for(num=0;num<15;num++)        // 显示年月日星期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shi,ge;
        shi=date/10; //十位数的分离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        //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0x30+ge);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rd=0;
        if(s1==0)
        {
                delay(5);
                if(s1==0) //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s1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s1);//释放确认
                        if(s1num==1) //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40+11);        //光标定位到秒处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
        }
                        if(s1num==2)   //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钟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8);//光标定位到分处
                        }
                        if(s1num==3)  //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小时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5);//光标定位到小时处
                        }
                        if(s1num==4) //
                        {
                                s1num=0;         //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 //光标取消闪烁
                                TR0=1;         //启动定时器使时钟走起
                        }

                }
                if(s1num!=0)  //
                {
                        if(s2==0)//增大键按下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秒加1
                                                if(miao==60)//秒到了60,重新设置为0
                                                        miao=0;
                                                write_sfm(10,miao);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0);//显示位置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s3==0)
                        {
                                delay(5);
                                if(s3==0) //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
                                        while(!s3);//按键释放
                                        di();
                                        if(s1num==1)
                                        {
                                        /*        if(miao==0)
                                                {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miao--;        //则调整秒减1
                                                if(miao==-1)
                                                        miao=59;//若减到负数时,重新设置为59
                                                write_sfm(10,miao);        //每调节一次,重新送回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7);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2);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1秒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小时变化重新写入
                                }
                                write_sfm(7,fen); //分变化重新写入
                        }
                        write_sfm(10,miao);        //秒变化重新写入

                }
}

网友A:
咋跑 程序设计/上位机 板块了

网友B(2017-12-12):
有没有仿真电路图

网友C(2018-01-16):
没有图,没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