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用的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5-11-23):
我是新手,之前想测试一舵机,在论坛没找到可用的程序,后来在度娘找到了,在这分享一下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wm=P0^3;//输出PWM信号
uint pwm_value=1500;//初值为1.5ms

uint value[]={1500,1000,1500,2000,1500};//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
        while(x--)for(i=0;i<125;i++);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1;//开定时器0,1
        TH0=-20000/256;//定时20MS,20MS为一个周期
        TL0=-20000%256;
        TH1=-1500/256;//定时1.5MS,这时舵机处于0度
        TL1=-1500%256;
        EA=1;//开总断
        TR0=1;//开定时器0
        ET0=1;
        TR1=1;//开定时器1
        ET1=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pwm=1;
        TH0=-20000/256;
        TL0=-20000%256;
        TR1=1;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定时器1中断函数
{
        pwm=0;
        TH1=-pwm_value/256;
        TL1=-pwm_value%256;
        TR1=0;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char i;
        InitTimer();
        pwm_value=1500;
        while(1)
        {
                for(i=0;i<5;i++)
                {
                        pwm_value=value[i];//通过数组就可以改变舵机的转角度
                        delay_ms(1000);
                }
        }
}

676 Bytes, 下载次数: 101, 下载积分: 黑币 -5

txt格式

网友A(2018-12-08):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蓝牙控制的吗

应该是5个角度自己循环动作的

网友B:
这个是蓝牙控制的吗

网友C(2018-05-09):
嘿嘿嘿,有用,谢谢啦

网友D(2017-10-25):
请问需要舵机控制板吗

网友E(2017-05-29):
请问这个程序是控制数字舵机还是模拟舵机的?

网友F(2017-03-12):
我是新手,想请教大神一下。定义的是pwm=P0^3,而在主函数中输出的是pwm_value  。这样信号能输出到P0.3口吗?

网友G:
我是新手,直得学习。

楼主(2015-12-29):
引用 网友H:
你把源码贴出来多好,何必这样。

毕竟不是我写的

网友I(2015-11-26):
学习一下,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H:
你把源码贴出来多好,何必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