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864液晶显示遥控解码问题

楼主(2015-11-24):
12864显示驱动写好,315M遥控解码也已经写好,得到的解码0x55、0x55无法在12864液晶上直接显示数值。

网友A:
当然无法直接显示,如果你用的是字库屏,就得把要显示的数字转换成ASCII码,如果是没字库的屏还要自己做一个0~9的数字字库来调用才行(相当于数码管的段码)

网友B:
m1=second%10;             //显示秒
m2=(second/10)%10;
LCD_WriteDBC(5,3,m2+0x30);
LCD_data(m1+0x30);

+0x30;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一位高手给函数
uchar        HEX2ASCII(uchar dat)
{         dat &= 0x0f;
            if(dat <= 9)
             return (dat + '0');
           return (dat - 10 + 'A');
}

HEX2ASCII( dat[0]);
HEX2ASCII( da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