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检测方法

楼主(2015-11-24):
判断晶振好坏,晶振测试仪(电路)
1.将电笔插入插座中(当然是火线),用一只晶振的脚接触电笔屁股,另一只脚用手接触,如果电笔亮,就是好的.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试试的! (此法只是转载)

2.接入电路看有无输出

3.替换法。   用数字电容表(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其电容,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不同的晶振其正常容量具有一定的范围,可测量好的得到,一般在几十到几百PF)

4.用替换法把朋友!晶振很难用万用表判断的,正向电阻是无穷大反向电阻也是无穷大

5.如果有条件呢就用试波器看有无波型

6.用晶振测量议100元就买一个

7.最好的办法就是再电路中用万用表量一下它的两端有没有工作电压,若有的话,再有示波器量一下它的频率,若频率不对的话,很有可能它坏了

8.用10K档量一量,有一点阻值是不好的,摇一摇里面有掁动是不好的

9.可以加上电压和激励信号,用示波器一测就明白

10.你可以测测它有没有输出~在测控制电压有没。在就是他的供电

11.若大批筛选的话,可搭一个单管”晶体“震荡电路,晶体的两个端子接个两孔小插座,作为测试晶振的插孔,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试其输出信号,还可测得频率精度;若无这两种仪器,可自制一个倍压检波探头,整流成一直流电压再用万用表1V档测的震荡电压高低,以判断晶振的好坏及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