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检测一个led是否发光

楼主:
51单片机   如何检测一个led是否发光  ?   如何检测继电器常口和公共端口闭合?
路过的大神帮一下。

网友A(2015-11-25):
用光敏电阻可以检测光线

网友B:
简单点的话,直接检测通过LED的电流就行了。

网友C:
用两个LED灯加一个限流电阻串联(LED供电要大于7v),其中一个接光敏电阻,接头要遮光,根据你的需要,调整与光敏电阻串联电阻的阻值和位置,得到你需要的电压值,方便单片机判断。另一个外部显示。

网友C:
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并不是太可靠,如果其中一个LED击穿,不加比较器,则无法判断,如果有高低限比较器(不嫌麻烦的话),可省去一个LED,但增加电路麻烦,同理单独检测限流电阻电压也不很可靠。其实正确使用,LED本身寿命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光敏电阻可以检测光线

怎样把检测的阻值反馈给单片机  还有怎么判断继电器是否工作(常开端和公共端连接)

网友D:
有没有 51单片机  光敏电阻  ADC  电压比较器  连接起来的电路图
功能是 光敏电阻检测光度经过ADC,把转换的电压与设定电压经过电压比较器,然后输出1或0给单片机IO口,然后单片机判断进行接下来的操作。

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ADC  代替ADC模块?

网友C:
如果你用带AD的51单片机,简单多了,限流取样电阻在一端接地,另一端接限流电阻和单片机AD输入,在控制LED端有效时,检测取样电阻电压值,满足你的要求为正常,偏大可能LED击穿,偏小或为零时,可能LED或限流电阻断路。记住合理选择取样电阻阻值

网友E:
两个方法都一样 找一个限流电阻接上给发光二极管或者继电器的两端接上电源    测他们两端的电压就好啦   发光二极管更具硅管或者锗管看电压的大小  继电器直接看是否有电压

网友F:
方法1.光敏电阻加比较器;方法2,ADC测r1的电压

网友G:
用手机摄像头开启直接在手机上看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