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中的CON1 CON2 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5-11-25):
16*16点阵51单片机

16*16点阵51单片机
电路图中的CON2  CON3 是什么元件??

网友A:
排针,杜邦线直接接过来

网友B:
数据 电源用的插座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PCB封装  实际上打样出来就是几个孔,可以在上面焊接排针或排母,CON2相当于一个电源 就是说其他外设可以用单片机提供的电源。

网友D:
连接器,排针,插头,都有可能

网友E:
连接器吧

网友F:
CON2和CON3都是排针,CON2是用来接电源的,CON3是用来连接其他元器件的

网友G:
就是个简单的端口罢了,没有什么。

网友H(2016-12-31):
连接器,接插件

网友I:
简单的接口而已,至于什么形状的就要看你的封装了。一般是你的单片机引脚那种间距

网友J:
这个是接电源的,一个是正极,一个是负极,

网友J:
这个是接电源,一个是正极,一个是负极

网友K:
楼上都有回复  也是对的   就是连接器件或接口

网友L(2018-05-05):
这个在proteus中能找到吗

网友M:
排针,插元器件的

网友N:
连接插座

网友O:
连接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跳帽进行连接

网友P:
接口,就是连接线用的

网友Q:
连接器或接口之类

网友R(2021-05-10):
表示插座的封装形式

网友S:
排针,用于连接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