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位数码管显示程序没反应,帮忙看看程序哪里出错

楼主(2015-11-26):
//数码管1位显示0~9
#include<iot13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CLK_H PORTB|=BIT(3);//74HC164时钟接PB3
#define CLK_L PORTB&=~BIT(3);
#define OUT_H PORTB|=BIT(0);//74HC164串行输入端口接PB0
#define OUT_L PORTB&=~BIT(0);

unsigned char disp[]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段码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for (a = 0; a < i; a++) {
                for (b = 0; b<4800; b++) {
                        ;
                        }
                }
}
void dataOUT(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temp1,i;

temp1 = disp[temp];

for (i=0;i<8;i++)
{
if(temp1&0x80==0){
OUT_L;}
else{OUT_H;}
temp1<<=1;
CLK_H;
CLK_L;
}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temp=0;
DDRB|=(1<<PB0)|(1<<PB3);
while(1);
{
if(temp<10)
{dataOUT(temp++);}
else
{temp=0;}
delay_ms(1000);
}
}

楼主:
简单的一位数码管都没反应,我还怎么用四位数码管啊。烦烦烦。上面是用attiny13单片机,用了74HC164移位i寄存器

网友A:
这是AVR的吧,慢慢调试吧,我也是初学的

网友A:
好像要通过74H164的话有配置位选和段选吧

网友A:
给段代码你参考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data:code
const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main()
{
    uchar i;
    DDRA|=BIT(3);
        DDRA|=BIT(4);
        DDRB=0XFF;
        while(1)
        {
        for(i=1;i<7;i++)
        {
        PORTA|=BIT(3);
        PORTB=table[i];
        PORTA&=~BIT(3);

        PORTB=0XFF;
        PORTB&=~BIT(i-1);
        PORTA|=BIT(4);
        PORTA&=~BIT(4);
        delay(1);
        }
        }
}

楼主:
IO口不够用采用移位寄存器,想知道移位寄存器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