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90C52RC+BMP180+1602温度气压显示

楼主:
bmp180模块非常便宜,5块钱居然能实现温度和气压采集,还能学习IIC接口,在网上找了个例程,很容易就实现了。

bmp180模块

bmp180模块

连接p1.0,p1.1

连接p1.0,p1.1

最小系统板和1602

最小系统板和1602

和卡西欧登山表对比

和卡西欧登山表对比

网友A(2015-11-26):
楼主的程序我发出来,给大家省点黑币
//***************************************
// BMP180 IIC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C90C52RC
// 晶振:11.0592M
// 显示:LCD1602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3
//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lib.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Keil library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2^0;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1;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2;   //LCD1602命令端口

#define        BMP180_SlaveAddress   0xee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define OSS 0        // Oversampling Setting (note: code is not set up to use other OSS values)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uchar ge,shi,bai,qian,wan,shi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short ac1;
short ac2;
short ac3;
unsigned short ac4;
unsigned short ac5;
unsigned short ac6;
short b1;
short b2;
short mb;
short mc;
short m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long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uchar SlaveAddress,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uchar,uchar);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BMP180_Start();
void BMP180_Stop();
void BMP180_SendACK(bit ack);
bit  BMP180_RecvACK();
void BMP180_SendByte(BYTE dat);
BYTE BMP180_RecvByte();
void BMP180_ReadPage();
void BMP180_WritePage();
//-----------------------------------

//*********************************************************
void conversion(long temp_data)
{

    shiwan=temp_data/10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0;   //取余运算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BMP18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MP18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MP18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MP18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MP18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MP18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MP18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单字节写入BMP180内部数据*******************************

void Single_Write(uchar SlaveAddress,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BMP18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BMP18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
//单字节读取BMP180内部数据********************************
uchar Single_Read(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BMP180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BMP180_SendACK(1);
        BMP180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读出BMP180内部数据,连续两个
//*********************************************************
short Multiple_read(uchar ST_Address)
{
        uchar msb, lsb;
        short _data;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ST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msb = BMP180_RecvByte();                 //BUF[0]存储
    BMP180_SendACK(0);                       //回应ACK
    lsb = BMP180_RecvByte();
        BMP18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BMP18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_data = msb << 8;
        _data |= lsb;
        return _data;
}
//********************************************************************
long bmp180ReadTemp(void)
{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180_SendByte(0x2E);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temp
    BMP18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 max time is 4.5ms

        return (long) Multiple_read(0xF6);
}
//*************************************************************
long bmp180ReadPressure(void)
{
        long pressure = 0;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180_SendByte(0x34);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pressure
    BMP18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 max time is 4.5ms

        pressure = Multiple_read(0xF6);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return (long) bmp085ReadShort(0xF6);
}

//**************************************************************

//初始化BMP18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MP180()
{
        ac1 = Multiple_read(0xAA);
        ac2 = Multiple_read(0xAC);
        ac3 = Multiple_read(0xAE);
        ac4 = Multiple_read(0xB0);
        ac5 = Multiple_read(0xB2);
        ac6 = Multiple_read(0xB4);
        b1 =  Multiple_read(0xB6);
        b2 =  Multiple_read(0xB8);
        mb =  Multiple_read(0xBA);
        mc =  Multiple_read(0xBC);
        md =  Multiple_read(0xBE);
}
//***********************************************************************
void bmp180Convert()
{
        long ut;
        long up;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unsigned long b4, b7;
        long  temperature;
        long  pressure;

        ut = bmp180ReadTemp();
        ut = bmp180ReadTemp();           // 读取温度
        up = bmp180ReadPressure();
        up = bmp180ReadPressure();  // 读取压强

        x1 = ((long)ut - ac6) * ac5 >> 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erature = (b5 + 8) >> 4;

         //*************

         conversion(temperature);
         DisplayOneChar(0,0,'W');        //温度显示
         DisplayOneChar(1,0,'e');
         DisplayOneChar(2,0,'n');
         DisplayOneChar(3,0,'D');
         DisplayOneChar(4,0,'u');
     DisplayOneChar(5,0,':');
     DisplayOneChar(7,0,bai);
     DisplayOneChar(8,0,shi);
     DisplayOneChar(9,0,'.');
         DisplayOneChar(10,0,ge);
         DisplayOneChar(11,0,0XDF);     //温度单位
         DisplayOneChar(12,0,'C');

     //*************

        b6 = b5 - 4000;
        x1 = (b2 * (b6 * b6 >> 12)) >> 11;
        x2 = ac2 * b6 >> 11;
        x3 = x1 + x2;
        b3 = (((long)ac1 * 4 + x3) + 2)/4;
        x1 = ac3 * b6 >> 13;
        x2 = (b1 * (b6 * b6 >> 12)) >> 16;
        x3 = ((x1 + x2) + 2) >> 2;
        b4 = (ac4 * (unsigned long) (x3 + 32768)) >> 15;
        b7 = ((unsigned long) up - b3) * (50000 >> OSS);
        if( b7 < 0x80000000)
             p = (b7 * 2) / b4 ;
           else
                    p = (b7 / b4) * 2;
        x1 = (p >> 8) * (p >> 8);
        x1 = (x1 * 3038) >> 16;
        x2 = (-7357 * p) >> 16;
         pressure = p + ((x1 + x2 + 3791) >> 4);

         conversion(pressure);
     DisplayOneChar(0,1,'Q');    //显示压强
         DisplayOneChar(1,1,'i');
         DisplayOneChar(2,1,'Y');
         DisplayOneChar(3,1,'a');
     DisplayOneChar(5,1,':');
         DisplayOneChar(6,1,shiwan);
         DisplayOneChar(7,1,wan);
     DisplayOneChar(8,1,qian);
     DisplayOneChar(9,1,'.');
     DisplayOneChar(10,1,bai);
     DisplayOneChar(11,1,shi);
         DisplayOneChar(12,1,'K');   //气压单位
         DisplayOneChar(13,1,'p');
         DisplayOneChar(14,1,'a');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delay(50);                           //上电延时
    InitLcd();                     //液晶初始化
    Init_BMP180();                //初始化BMP085
  while(1)                         //循环
  {
    bmp180Convert();
        delay(1000);
  }
}

网友B(2016-01-10):
我也在学,问下,为什么我的读出来的校正系数是0x0000啊(2块都是这样),同样的函数,读出来的未校正的有关温度的那个正常,手摸会变化

网友C(2016-03-12):
楼主,这个程序有两个地方不懂啊,比如signal单字节写入BMP180内部数据,单字节读取BMP180内部数据都没用到,而且用到的也有没  BMP180_SendByte(REG_Address); 的地址传入啊,求解答。

网友D:
很好的资料

网友E(2017-04-08):
有没有这个装置的电路原理图呀,求一个

网友F:
加油~~让我看看程序吧。。。

网友G(2017-05-18):
抱拳了 老铁

网友H:
里面有电路图吗?

网友G:
很可以 赞一个

网友I:
很好用,很给力

网友I:
大神啊,要是加个模块NRF2L01进行无线发射和接收,怎么改啊,不懂啊,

网友J(2017-08-16):
还没试,先谢谢楼主啦

网友K(2017-10-30):
读出来只有50多Kpa

网友L(2017-12-23):
你好,我用这个代码,为什么温度乱码,气压不变,一直都是99.7Kpa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我发出来,给大家省点黑币

我用了你的程序,现在有问题,温度不能正常显示,气压是定值,还有把传感器不跟单片机连,也有气压。

网友M(2018-01-26):
在32中两个I2C咋办

网友N(2018-08-22):
用了之后,初始化居然都么有读出数值,温度监视变量为0,气压为一定值。

网友O(2019-03-14):
很好,行号毕设用到,LZ能说说线怎么接的吗

网友P(2019-05-02):
楼主,有原理图么,除了定义的还有些线不知道怎么连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我发出来,给大家省点黑币

感谢热心分享  谢谢哈

网友R(2020-01-28):
引用 网友L:
你好,我用这个代码,为什么温度乱码,气压不变,一直都是99.7Kpa

我的也是如此,温度乱码,气压99.97一直不变

网友S(2020-05-23):
引用 网友R:
我的也是如此,温度乱码,气压99.97一直不变

问题解决了么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