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一个单片机内两串口互相通信

楼主: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一个单片机内两串口互相通信,串口1发送数据给串口2,串口2根据收到的数据控制led的亮灭,怎么实现呢?

另附51hei版主的《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37954-1.html

网友A(2015-11-26):
这个例子书上没有,只能给现写一个了。程序功能:单片机串口1发送0-255范围内不断增大的数,串口2接收到数据后送PO口LED显示,已在实验板上验证通过。
#include "STC15W4K.H"      // 包含 "STC15W4K.H"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93;i>0;i--)       //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j=235;j>0;j--)      //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k=125;k>0;k--);     // 注意后面有分号
}
void UART_init(void)
{
        //下面代码设置定时器1
        TMOD = 0x20;        // 0010 000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装方式)
        TH1  = 0xFA;        // 波特率:9600 /22.1184MHZ
        TL1  = 0xFA;        // 波特率:9600 /22.1184MHZ
        TR1  = 1;
        //下面代码设置定串口
        AUXR = 0x00;             // 很关键,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1ST2=0
        SCON = 0x50;         // 0101 0000 SM0.SM1=01(最普遍的8位通信),REN=1(允许接收)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0;         //此句可以不要,不影响后面数据的发送,只供代码查询数据是否发送完成
}

void UART2_init(void)
{
    // 下面代码设置定时器2
        T2H  = 0xFD;        // 波特率:9600 /22.1184MHZ,1T
        T2L  = 0xC0;        // 波特率:9600 /22.1184MHZ,1T
        AUXR = 0x14;    // 0001 0100,T2R=1启动T2运行,T2x12=1,定时器2按1T计数
        // 下面代码设置定串口2
        S2CON = 0x15;                // 0001 0000 S2M0=0(最普遍的8位通信),REN=1(允许接收)
        // 下面代码设置中断
        IE2  =0x01;                      // 开串口2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0;
        UART_init();
        UART2_init();
        while(1)
        {
                UART_send_byte(num++);
                delay500ms();
        }
}

void UART2(void) interrupt 8  // 串行口2中断函数
{
        P00=!P00;
        if(S2CON&0x02)           // 0x02=0000 0010,发送中断标志 S2TI=1
        {
                S2CON&=0xFD;   // 0xFD=1111 1101,清零发送中断标志 S2TI=0,
        }
        if(S2CON&0x01)           // 0x01=0000 0001,接收中断标志 S2RI=1
        {
                S2CON&=0xFE;   // 0xFE=1111 1110,清零接收中断标志 S2RI=0,
            P0 = S2BUF;
        }
}

串口1与串口2使用2条杜邦线连接即可,实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B:
谢谢您!我会向我的同学宣传您的作品的

网友B:
好厉害!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串口的工作方式换成1,2,3都可以实现这个两串口间的通信吗?

网友B:
再次感谢老师花了时间做这个!

网友A:
串口1 支持的工作方式 0、1,2,3,串口2、3、4只支持10位与11位串口通信方式。相当于没有串口1的方式0和方式2,实际上串口1的方式0和方式2可看着多余的,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