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28土壤湿度传感器通过单片机ad转换测出来的值是什么,为什么放在水中得到的值会...

楼主(2015-11-27):
请问   fc-28土壤湿度传感器通过stc12c5a60s2单片机ad转换测出来的值是什么?    为什么放在水中得到的值会变小?怎么算相对湿度 的   谢谢

网友A:
是模拟信号输出的,放到水里面有变化说明他是好的。可以做一个表来解决

网友B(2016-04-24):
大神,求分享ad转换后的电压与湿度的对应关系

网友C:
首先你得看看fc-28土壤湿度传感器的datasheet,确定湿度与传输出的模拟信号之间的关系;单片机AD转换测出来的值其实就是土壤的湿度,只是它以数字量的形式呈现,需要你去转换,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网友D(2017-02-02):
引用 网友A:
是模拟信号输出的,放到水里面有变化说明他是好的。可以做一个表来解决

这个传感器是跟DS18b20一样不要AD转换芯片单片机可以直接读出湿度值?

网友E(2017-08-26):
引用 网友D:
这个传感器是跟DS18b20一样不要AD转换芯片单片机可以直接读出湿度值?

知道pcf8591AD/DA转换吗? 类似测一个光敏电阻的阻值打个比方5v供电然后被分为256份然后每份占3一定的电压值,如果要知道此事的电压值则是显示数值乘以一份时候的电压值。这个也相同的道理

网友F(2018-12-27):
有探究出这个的吗?写过代码的朋友帮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