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产生38K频率波程序的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3)/256;
        TL0=(65536-13)%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3)/256;
        TL0=(65536-13)%256;
        led=~led;
}                                                     (注:12MHZ晶振)

哪位大神能够接受一下,明明是38k频率的波形,为什么用逻辑分析仪测出来不对,不仅时间不是13us左右,而且高低电平的时间还不一样???????

网友A(2015-11-28):
这样看看行不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3)/256;
        TL0=(65536-13)%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13)/256;
        TL0=(65536-13)%256;
        led=~led;
       TR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