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LED』我也来做一个

楼主(2015-11-28):
去年的作品。当时供电不是很稳定就搁置了。最近有兴致重新弄了供电小板,现在已经完善。欣赏一段视频

源程序及相关资料在6,7楼

楼主:
这个是外观,我x宝买的一个铁盒。实际上去超市买一盒铁盒包装的饼干,吃完饼干,剩下的铁盒就可以。

楼主:
这是效果图,由于拍摄技术不太好。实际上人眼看到的效果比这个要好

楼主:
后续会上原理图和代码。请期待

楼主:
主板的原理图找不到了,但是我记得怎么连接的,正面板子有32个红色LED有中心向一边排列开来。分别接P0 P1和P2 共计24个端口。共阳极连接。侧面板子有16个蓝色LED,驱动有两个贴片74HC595驱动,同样是共阳极。MCU采用的是贴片STC89C52RC,晶振是12M

底板

楼主:
程序在这里   ,欢迎下载。

楼主:
我是仿制的淘宝上卖的同类产品。当然仿制也不是完全仿制,在看了店家的原理图之后,加入了自己的改进,顶面和侧面可以同时显示。程序也是根据自己的硬件改进的。我觉得仿制并不是坏事,但是死板板的完全照搬就就不好了。能在原作者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意见和创新并进行改进,这样才是成功的仿制。所以,欢迎大家仿制。(纠正一下:顶板是3x8=24个LED)还有,使用的是无线供电,(变压器原理)5v直流供电,经过两个线圈耦合到上面的板子。然后在桥式整流。5V稳压滤波后给MCU供电。供电小板上的LED是红外LED。顶板上的和P32相连接的是红外接收LED,这两个LED位置要相对应。为了检测是否转过一周,当然也可以改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A:
楼主太棒了 这个作品非常好 太拉风了。我准备放假后仿照一个.到时候再请教.

网友B:
这个作品非常好 太拉风了

网友C(2016-04-04):
无线供电部分 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222的电容 瓷片电容可以吗,线圈L的绕制  是采用多少线径的漆包线呢,我弄得 无线供电 不能实现,不起振 是咋回事,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C:
无线供电部分 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222的电容 瓷片电容可以吗,线圈L的绕制  是采用多少线径的漆包线呢,我弄得 无线供电 不能实现,不起振 是咋回事,希望能说下,先谢谢

楼主:
这个作品我参加了学校的科技文化节------电子制作大赛,得了一等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供电部分 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222的电容 瓷片电容可以吗,线圈L的绕制  是采用多少线径的漆包线呢 ...

线圈是我买的成品。震荡电路是这样的,222电容是调节震荡频率的,你可以换别的,但是不要相差太多

网友D(2017-03-11):
太棒了  ,那大型led广告牌翻转系统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该怎么设计,求指教

网友E:
这个很炫啊

网友F:
楼主太棒了 这个作品非常好 太拉风了。我准备放假后仿照一个.到时候再请教

网友G:
无线供电小板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我的电脑看不了啊。

网友H(2017-09-18):
楼主不电源不用的是那种方式?

网友I(2017-12-02):
谢谢楼主,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J(2018-01-08):
楼主线圈买线圈那电感值是多大呀,初级次级的电感值多少?

网友K(2018-09-21):
哇哇哇!!!!!!!!!!!太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