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的求助、为什么不能全部亮起来?

楼主:
我用了void main()
{
P3 = 0x3f; //P3口送字符‘0’的编码
}

为什么不能全部亮起来?
大神们解答
                            感谢!

网友A(2015-11-29):
共阳数码管,应该是0xfc;才会显示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阳数码管,应该是0xfc;才会显示0

这些显示用的代码  哪里可以查?   感谢

网友C:
是共阳数码管呀

网友D:
可以自己算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阳数码管,应该是0xfc;才会显示0

还是没有显示0

网友E:
你也不标明是p3的几口显示

网友F:
数码写反了。该亮的没亮,应该亮的全灭了

网友B:
怎么算?  新手求助...

网友B:
OK   找到1~16的编码表了
)共阳极:  位选为高电平(即1)选中数码管,  各段选为低电平(即0接地时)选中各数码段, 由0到f的编码为: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共阴极:  位选为低电平(即0)选中数码管,  各段选为高电平(即1接+5V时)选中各数码段,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网友G:
其实自己算一下马上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其实自己算一下马上就出来了

不会算 求指导

网友H:
自己算下就出来了。

网友H:
P3 = 0x3f改成P3=~0X3看看是不是亮0就OK了,然后就算下下就出来了

网友G:
就拿共阴极数码管来说, 数码管有7段 分别为 a~g,其中dp为右下角的点,a~g顺时针排列,
所以要显示数字零的话  输入0x3f,  数字一的话 输入0x06 以此类推

网友I:
注意共阴和共阳数码管。

网友J:
此处为共阳数码管,0x3f为共阴码,应该写0xc0

网友K:
贴出你开发板原理图,大家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网友L:
要数码管全亮起来,一个语句是很难实现的,你还得仔细学习学习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怎么算?  新手求助...

百度一下这个软件

网友N:
你先点亮一个led灯,然后让它闪烁起来,然后每次调试代码的时候让led隔一段时间反复取反,可以观察你的程序是否运行起来

网友O(2017-01-01):
看下数码管的类型

网友P:
明显就是该亮的没亮  不该亮的亮了  ,说明反了啊

网友Q:
1、端口有没有定义?程序编译时有没有提示错误
2、数码管时什么类型的?共阴共阳?
3、输出下LED试下,这块开发板我也用过,挺好的,应该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数码写反了。该亮的没亮,应该亮的全灭了

gongyangde

网友S:
单片机书上有 共阳的 数据

网友S:
单片机书上有 共阳的 数据仔细找找

网友T:
11楼的说的很好,不过可以只需要一个表格(共阴或共阳),共阳(共阴)的取反即可。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怎么算?  新手求助...

将十六进制转换成二进制,然后从低位到高位分别对应数码管的一个小段。(从最上边的开始 顺时针转一圈,最后为中间的和小数点,分别一一对应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