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年历设计LCD无法显示,仿真通过

楼主(2015-11-29):
因为我设计的万年历还有测试温度的功能,但是温度是由另外一块板无线传输过来的,我编写了单单万年历的部分在PROTUES仿真可以工作,将这个单单万年历部分的代码烧写到单片机中却无法在整个电路中工作(整个电路是指带有无线模块的电路)。请问我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不对。我测试了一下LCD的状态是RS=5V.   RW=0V.     E=0V。
下面是万年历部分的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git[]={"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char code Error[]="Error!Check!";     //说明没有检测到DS18B20
uchar code table[]="Alarm Clock";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le2[]="WEEK";
uchar code table3[]="Today is fine!";
uchar code table4[]="HELLO!";
uchar code table5[]="Made by ";
uchar code table6[]="Happy new year!!";//1.1
//uchar code table7[]="Valentine's Day"; //2.14
/*******************************************************************************
以下是对液晶模块的操作程序
*******************************************************************************/
sbit RS=P2^5;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6;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7;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T_RST=P1^6;
sbit T_CLK=P1^4;
sbit T_IO=P1^5;
sbit beep=P1^7;
sbit key1=P3^0;   //调闹钟的小时即x
sbit key2=P3^1;   //调闹钟的分钟即y
sbit key4=P3^5;   //显示切换
sbit key3=P3^2;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uchar time;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static uchar x=0x08,y=30;
uchar t_sec,sec1,sec2;
uchar t_min,min1,min2;
uchar t_hour,hour1,hour2;
uchar t_mon,mon1,mon2;
uchar t_day,day1,day2;
uchar t_year,year1,year2;
uchar week,week1;
uchar com,inf;

void delay1(uchar t)
{
uchar a,b;
for(a=t;a>0;a--)
for(b=110;b>0;b--);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微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u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向1602写指令
{
  RS=0;
  RW=0;
  P0=com;
  delaynms(10);
  E=1;
  delaynms(10);
  E=0;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80+0x40+0x0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单位(Cent)
***************************************************/
void display_cent(void)
{
    WriteAddress(0x80+0x40+0x05);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0xdf);
WriteAddress(0x80+0x40+0x06);
WriteData('C');
}
/*******************************************
向1302写一个字节
*******************************************/
void input_BYTE(uchar dat)
{
uchar i;
ACC=dat;
for(i=8;i>0;i--)
{

  T_IO=ACC0;
  T_CLK=1;

  T_CLK=0;
  ACC=(ACC>>1);
}
}
/*******************************************
1302读出一个字节
*******************************************/
uchar output_BYTE()
{
uchar i;
for(i=8;i>0;i--)
{
    ACC=(ACC>>1);
    ACC7=T_IO;
    T_CLK=1;

    T_CLK=0;

}
return (ACC);
}
/*******************************************
写数据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
T_RST=0;   //禁止数据传输
T_CLK=0;   //确保写数据之前SCLK被拉低
T_RST=1;   //启动数据传输
input_BYTE(add);   //写入命令字
input_BYTE(dat);   //写数据
T_CLK=1;  //将时钟电平至于已知状态
T_RST=0;
}
/*******************************************
读数据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
uchar inf;
T_RST=0;
    T_CLK=0;
T_RST=1;
input_BYTE(add);
inf=output_BYTE();
T_CLK=1;
T_RST=0;
return (inf);
}
void init_1302()
{
write_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 write_1302(0x90,0xaa);//设置充电方式;
write_1302(0x80,0x00);//秒寄存器初始化;
write_1302(0x82,0x29);//分.......
write_1302(0x84,0x08);//时.......
write_1302(0x86,0x10);//日........
write_1302(0x88,0x11);//月.......
write_1302(0x8a,0x02);//星期...
write_1302(0x8c,0x15);//年......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
闹钟显示子程序
**********************************/
void show_naozhong(uchar x,uchar y)
{
uchar i,x1,x2,y1,y2;
x1=x/10; //十位
x2=x%10;//个位
WriteAddress(0x80+0x0b);   //显示闹钟的小时部分
WriteData(table1[x1]);
WriteAddress(0x80+0x0c);
WriteData(table1[x2]);

y1=y/10; //十位
y2=y%10;//个位
WriteAddress(0x80+0x0e);   //显示闹钟的分钟部分
WriteData(table1[y1]);
WriteAddress(0x80+0x0f);
WriteData(table1[y2]);

WriteAddress(0x80+0x0d);   //显示小时与分钟之间的那个冒号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80);     //显示字符串:Alarm Clock
for(i=0;i<11;i++)
{
  WriteData(table[i]);
}
WriteAddress(0x80+0x40);   //显示字符串:Today is fine!
for(i=0;i<14;i++)
{
  WriteData(table3[i]);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init_1302();
    delaynms(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if(Init_DS18B20()==1)
//   display_error();
EA=1;//开总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1
IT0=0; //下降沿触发

WriteAddress(0x80+0x50);
for(i=0;i<13;i++)
{
  WriteData(table5[i]);
}
for(i=0;i<30;i++)
{
  write_com(0x18);
  delaynms(250);
}
delaynms(250);
write_com(0x01);
while(1)
{
  t_sec=read_1302(0x81);//读秒 ;
  sec1=t_sec&0x0f;
  sec2=(t_sec>>4);

  t_min=read_1302(0x83);//读分 ;
  min1=t_min&0x0f;
  min2=(t_min>>4);

  t_hour=read_1302(0x85);//读小时 ;
  hour1=t_hour&0x0f;
  hour2=(t_hour>>4);

  t_day=read_1302(0x87);//读日;
  day1=t_day&0x0f;
  day2=(t_day>>4);

  t_mon=read_1302(0x89);//读月 ;
  mon1=t_mon&0x0f;
  mon2=(t_mon>>4);

  week=read_1302(0x8b);//读星期 ;
  week1=week&0x0f;

  t_year=read_1302(0x8d);//读年 ;
  year1=t_year&0x0f;
  year2=(t_year>>4);

  WriteAddress(0x80+0x06);
  WriteData('2');
  WriteAddress(0x80+0x07);
  WriteData('0');

  WriteAddress(0x80);   //显示星期(0x80~0x80+0x05)
  for(i=0;i<4;i++)
  {
   WriteData(table2[i]);
  }
  WriteAddress(0x80+0x04);
  WriteData(table1[week1]);

  WriteAddress(0x80+0x08);//显示年
  WriteData(table1[year2]);
  WriteAddress(0x80+0x09);
  WriteData(table1[year1]);

  WriteAddress(0x80+0x0a); //显示‘/’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80+0x0b);//显示月
  WriteData(table1[mon2]);
  WriteAddress(0x80+0x0c);
  WriteData(table1[mon1]);
  WriteAddress(0x80+0x0d); //显示‘/’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80+0x0e);//显示日
  WriteData(table1[day2]);
  WriteAddress(0x80+0x0f);
  WriteData(table1[day1]);
  /*第一行在此显示完毕*/
      display_dot();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display_cent();      //显示温度的单位

  WriteAddress(0x80+0x40+0x08); //显示小时
  WriteData(table1[hour2]);
  WriteAddress(0x80+0x40+0x09);
  WriteData(table1[hour1]);

  WriteAddress(0x80+0x40+0x0a);  //显示':'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80+0x40+0x0b);  //显示分钟
  WriteData(table1[min2]);
  WriteAddress(0x80+0x40+0x0c);
  WriteData(table1[min1]);

  WriteAddress(0x80+0x40+0x0d); //显示':'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80+0x40+0x0e); //显示秒
  WriteData(table1[sec2]);
  WriteAddress(0x80+0x40+0x0f);
  WriteData(table1[sec1]);
  /*第二行在此显示完毕*/
  //以下部分是闹钟键盘检测程序
  if((x==hour2*10+hour1)&&(y==min2*10+min1))//若时间到了,则开启闹钟
  {
   beep=0;
  }
  else   //否则,关闭闹钟
  {
   beep=1;
  }
     delaynms(10);

     while(key4==0)
  { delaynms(10);
     if(key4==0)
       {  delaynms(10);
       while(key4==0);
                     }
  }
}
}
void exter0()interrupt 0
{
uint k;
write_com(0x01);
for(k=0;k<2000;k++)
{
  while(key1==0)     //键盘扫描.当key1按下时,
  {        //闹钟的小时部分加一
   delaynms(10);
   if(key1==0)     //消抖
   {
    delaynms(10);
    while(key1==0); //松手检测
    x++;
    if(x==24)    //小时部分加到24后自动清零
    x=0;
   }
  }
  while(key2==0)  //键盘检测。当key2按下时,
  {
   delaynms(10); //闹钟的分钟部分加一
   if(key2==0)  //消抖
   {
    delaynms(10);
    while(key2==0);//松手检测
    y++;
    if(y==60)   //若分钟部分加到60,则自动清零
    y=0;
   }
  }

  show_naozhong(x,y);   //调用闹钟显示程序
}
write_com(0x01);
}

楼主:
这个是去掉无线模块的万年历仿真

网友A:
回帖奖励 +5

看不出你你把DS18B20放在哪个引脚上,源代码也没发现,出现如此现象实属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你你把DS18B20放在哪个引脚上,源代码也没发现,出现如此现象实属正常。

我温度测试是放在另一个板上啊,我现在是想先实现万年历的部分,我放仿真图的意思是我仿真是正常的我想要的效果,但是实物作品LCD是完全不显示任何东西的,只有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你你把DS18B20放在哪个引脚上,源代码也没发现,出现如此现象实属正常。

我说的是我实物不行,仿真确实已经是我要的效果了,温度是另一个板传过来的,我还没把那个温度的代码加进去啊,,,,实物LCD只有背光没有任何数据,,,,

网友A:
检查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在液晶屏的第(3)引脚接入可变电阻器看看,还是不行就只能使用置换法来排除是否与使用的液晶屏有关了。

网友B:
回帖奖励 +5

我也出现相似问题

网友C:
检查你液晶显示不 写个小程序  让液晶固定显示一个字母 然后死循环 看能显示吗 ?

网友D:
把测忙程序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测忙程序去掉试试!

试了,还是不行,显示的是一行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你液晶显示不 写个小程序  让液晶固定显示一个字母 然后死循环 看能显示吗 ?

我换了可调电阻之后显示的是一行黑块,然后怎么调都是显示黑块

网友C:
显示 一行 黑块 就是你 程序的问题了晒   你看哈 你读写 命令的延时 什么的   你在其他写个c  或者把你当前c 全部屏蔽了 写个 lcd 在第一行 第一个位置显示一个a 字符 看 能不能显示

网友E:
适当延长E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时间,—nop_()多些或者加延时。驱动忙检测

网友F:
我也想做一个万年历,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