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小车程序

楼主(2015-11-29):
/****************************************************************************
  简单寻迹程序:接法

     EN1 EN2 PWM输入端,本程序不输入PWM,直接使插上跳线帽,使能输出,这样就能全速运行
     插入蓝牙模块:
  晶振:11。0592M晶振
  请注意跳线帽切换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1,P1_1=0; 时左上电机正转 左上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1 OUT2)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0,P1_1=1; 时左上电机反转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0,P1_1=0; 时左上电机停转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1,P1_3=0; 时左下电机正转 左下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3 OUT4)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0,P1_3=1; 时左下电机反转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0,P1_3=0; 时左下电机停转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1,P1_5=0; 时右上电机正转 右上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5 OUT6)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0,P1_5=1; 时右上电机反转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0,P1_5=0; 时右上电机停转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1,P1_7=0; 时右下电机正转 右下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7 OUT8)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0,P1_7=1; 时右下电机反转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0,P1_7=0; 时右下电机停转

     P3_2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P3_3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四路寻迹传感器有信号(白线)为0  没有信号(黑线)为1
  四路寻迹传感器电源+5V GND 取自于单片机板靠近液晶调节对比度的电源输出接口

  关于单片机电源:本店驱动模块内带LDO稳压芯片,当电池输入6V时时候可以输出稳定的5V
  分别在针脚标+5 与GND 。这个输出电源可以作为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电源。
****************************************************************************/

#include<AT89x51.H>
    #define Left_1_led        P3_4  //P3_2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define Left_2_led        P3_5  //P3_3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define Right_1_led       P3_6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define Right_2_led       P3_7  //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left     'C'
    #define right    'D'
#define up       'A'
    #define down     'B'
#define stop     'F'
char code str[] =  "收到指令,向前!\n";
char code str1[] = "收到指令,向后!\n";
char code str2[] = "收到指令,向左!\n";
char code str3[] = "收到指令,向右!\n";
char code str4[] = "收到指令,停止!\n";
bit  flag_REC=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buff[5]=0; //接收缓冲字节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send_str(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i] != '\0')
    {
  SBUF = str[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1(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1[i] != '\0')
    {
  SBUF = str1[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2(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2[i] != '\0')
    {
  SBUF = str2[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3()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3[i] != '\0')
    {
  SBUF = str3[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4()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4[i] != '\0')
    {
  SBUF = str4[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往前走
}
/************************************************************************/
void sint()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3个字节
{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SBUF;
       if(dat=='O'&&(i==0)) //接收数据第一帧
         {
            buff[i]=dat;
            flag=1;        //开始接收数据
         }
       else
      if(flag==1)
     {
      i++;
      buff[i]=dat;
      if(i>=2)
      {i=0;flag=0;flag_REC=1 ;}  // 停止接收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TH1=0xFd;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ES=1;
    EA=1;

while(1)       /*无限循环*/
{
   if(flag_REC==1)        //
    {
  flag_REC=0;
  if(buff[0]=='O'&&buff[1]=='N') //第一个字节为O,第二个字节为N,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
  switch(buff[2])
      {
        case up :          // 前进
     send_str( );
     run();
     break;
        case down:      // 后退
      send_str1( );
     backrun();
     break;
        case left:      // 左转
      send_str2( );
     leftrun();
     break;
        case right:      // 右转
     send_str3( );
     rightrun();
     break;
        case stop:      // 停止
      send_str4( );
     stoprun();
     break;
      }

  }
}
}

网友A(2016-11-03):
希望大家可以下载以后看一看,我的安装以后提示此软件会下载或者干什么事情,然后阻止我使用。

网友B(2017-11-30):
引用 网友A:
希望大家可以下载以后看一看,我的安装以后提示此软件会下载或者干什么事情,然后阻止我使用。

没看到蓝牙的驱动啊

网友B:
没看到蓝牙的驱动啊,只看到蓝牙的输出

网友C:
很好的例子,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