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这个是延时警告吗?要怎么解决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GPIO_LED P2
sbit K1=P0^0

void Delay10ms();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j=0X01;

        while(1)
        {
    GPIO_LED=j;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j=_cror_(j,1);

                while((i<50)&&(K1==0))
                            {
                                    Delay10ms();
                                    i++;
                                        }
                             i=0;
                                }
                        }
                }
        }

麻烦大神给看看哪里出错了
因为什么    麻烦大神给我说详细一点    我是新新新手
给我 说说  为什么出错  哪里出错  谢谢  谢谢

网友A(2015-12-02):
0个错误,没问题

网友B:
Delay10ms();    的定义放在其他c文件中吗?

网友C:
你这是有错误的,警告你的有L1和L2,说明你前面有错误,你的延迟好像有问题

网友C:
还有你的大括号打的也有问题,你以后查程序时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