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Proteus元件库 中英文对照

楼主(2015-11-30):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LED
DPY_7-SEG 7LED
DPY_7-SEG_DP 7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元件名称 中文名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
7SEG 3-8译码器电路
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Compim 串口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LAMP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16列液晶 可显示2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各种常用集成电路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SPDT-mom 二选通一按钮
触发开关BUTTON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BUTTON  触发开关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7SEG    数码管
ECL 10000 Series 各种常用集成电路
1.电阻
固定电阻:RES
半导体电阻:RESSEMT
电位计;POT
变电阻;RVAR
可调电阻;res1
可变电阻 pot
电容
定值无极性电容;CAP
定值有极性电容;CAP
半导体电容:CAPSEMI
可调电容:CAPVAR

电感:INDUCTOR

二极管:DIODE.LIB
发光二极管:LED

三极管 :NPN1

结型场效应管:JFET.lib

7.MOS
场效应管

8.MES
场效应管

继电器:PELAY. LIB

灯泡:LAMP

运放:OPAMP

数码管: 7-SEG_DP (MISCELLANEOUS DEVICES.LIB)
开关;sw_pb
原理图常用库文件: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Dallas Microprocessor.ddb
Intel Databooks.ddb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PCB
元件常用库:
Advpcb.ddb
General IC.ddb
Miscellaneous.ddb

部分 分立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
LED
DPY_7-SEG 7
LED
DPY_7-SEG_DP 7
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
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
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
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
三极管
PNP DAR PNP
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其他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4000 Cmos .Lib
40.系列CMOS管集成块元件库)
4013 D
触发器
4027 JK
触发器
Protel Dos Schematic Analog Digital.Lib
(模拟数字式集成块元件库)
AD
系列 DAC系列 HD系列 MC系列
Protel Dos Schematic Comparator.Lib
(比较放大器元件库)
Protel Dos Shcematic Intel.Lib
INTEL公司生产的80系列CPU集成块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Linear.lib
(线性元件库)
555
Protel Dos Schemattic Memory Devices.Lib
(内存存储器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SYnertek.Lib
SY系列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Motorlla.Lib
(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NEC.lib
NEC公司生产的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Operationel Amplifers.lib
(运算放大器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TTL.Lib
(晶体管集成块元件库 74系列)
Protel Dos Schematic Voltage Regulator.lib
(电压调整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Zilog.Lib
(齐格格公司生产的Z80系列CPU集成块元件库)

元件属性对话框中英文对照
Lib ref
元件名称
Footprint
器件封装
Designator
元件称号
Part
器件类别或标示值
Schematic Tools
主工具栏
Writing Tools
连线工具栏
Drawing Tools
绘图工具栏

稳压二极管 ZENER DIODE
肖特基二极管 SCHOTTKY DIODE
二极管 DIODE
变容二极管 VARIODE
三极管 TRANSISTOR
电感 INDUCTOR
磁环 EMIFIL
电阻 RESISTOR
电容 CAPACITY
晶振 CRYSTAL
涤纶电容 MYLAR CAP
电解电容 ELECT CAP
瓷片电容 CERAMIC CAP
安规电容 FILM CAP
元件名称中文名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
BCD-LED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
7SEG        3-8
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
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
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LAMP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
16列液晶 可显示2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
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
LED
DPY_7-SEG 7
LED
DPY_7-SEG_DP 7
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
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
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
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
三极管
PNP DAR PNP
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网友A:
好东东,下来看看

网友B(2016-08-13):
闹眼子啊,里面只有WORD文件目录

网友C(2017-01-14):
Proteus视屏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