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8051:DS18B20,给初学者

楼主(2015-11-30):
初学8051,把买的的学习板带的程序给修改了、数码管显示,串口上位机显示
STC89C52RC
压缩包内有 下位机C51程序,proteus仿真,C#写的简单的串口。

在冰柜里测了低温,在proteus里仿真了100°C以上的高温,都能正确显示。在腋窝里测了下体温,用了好长时间才稳定在36.5°C 。

网友A:
楼主的程序:
/*****************************************************************
*程序名称:DS18B20 4位数码管 上位机
*程序功能:读写DS18B20,数码管显示温度值,上位机显示。
*开发工具:谷雨电子 多功能51开发板
*MCU型号:STC89C52RC
*时钟频率:11.0592MHZ
*程序作者:LCG
*版权说明: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DS18B20通信端口,修改硬件时要修改的部分
sbit DQ = P2 ^ 0;
//0-9的8位共阳数码管位码 其中负号0xbf
uchar const LEDNumber[]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
//0-9的8位共阳数码管位码  带小数点
uchar const LEDNumberDot[]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LCG
uchar const LCGData[]={0xC7,0xC6,0xC2};
//温度是否是负
uchar tempSign;
//传感器的温度的高位低位
uchar tH=0x00;tL=0x00;
//当前温度
float tt=0;//临时
int CurrentT=0;
int t=0;//临时
//数位
uchar bw,sw,gw,sfw;//百位,十位,个位,十分位

//***********************以下为函数声明部分*****************
void DispLCG(int pos, int Data);
void LCGDisp(void);
void delay(uint us);
void Init_DS18B20(void);
u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void LedDispDig(int Pos, int Dig, uchar isDot);
void DisplayTemp(void);
void init_serial(void);
void Tranfer(char Data);

//char Temp_lower, Temp_upper;         //温度的上限和下限

//=================================================================
// 函数名称 :void delay (uint us)
// 函数功能 :延时
// 入口参数 :us 延时时间的长短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elay(uint us)
{
        //此函数精确计算[12MHz晶振]:18+6*(t-1)=延时时间(us)
        while (us--);
}

//=================================================================
// 函数名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函数功能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x = 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 = 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
// 函数名称 :uchar ReadOneChar(void)
// 函数功能 :DS18B20读字节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dat 读回的字节数据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 (i = 0; i < 8; 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 >>= 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 (DQ)
                        dat |= 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
// 函数名称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函数功能 :DS18B20写字节函数
// 入口参数 :dat 要写入的字节数据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 (i = 0; i <8; i++)
        {
                DQ = 0;
                DQ = dat & 0x01;
                delay(5);
                DQ = 1;
                dat >>= 1;
        }
}

//=================================================================
// 函数名称 :float ReadTemperature(void)
// 函数功能 :DS18B20读取温度值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读取的温度值,为float型的数据
//=================================================================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L = ReadOneChar();
        tH = ReadOneChar();

        //合并为字
        t = tH;
        t <<= 8;
        t = t | tL;

        if((tH & 0xf8)==0xf8) //负温度
        {
                 tt=(~t+1)*0.0625;
                tempSign = 1;
        }
        else //正温度
        {
                tt=t*0.0625;
                tempSign=0;
        }
        CurrentT=(int)(tt*10); //tt*10保留一位小数并对float型强制取整

        bw=CurrentT/1000; //百位
        sw=CurrentT%1000/100; //十位
        gw=CurrentT%100/10; //个位
        sfw=CurrentT%10; //小数十分位
}

//=================================================================
// 函数名称 :void DispLCG(int pos, int Data)
// 函数功能 :显示LCG
// 入口参数 :Pos 数码管的位置
//            Data 要显示的数字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ispLCG(int Pos, int Data)
{
        P0 = LCGData[Data];
        P1 |= 0x0f;
        P1 &= 0xff - (0x01 << Pos);
}
void LCGDisp(void)
{
        int i,j;
        for(j=0;j<500;j++) //大约2秒
        {
                for(i=0;i<3;++i)
                {
                        DispLCG(i,i);
                        delay(300);
                }
        }
}
//=================================================================
// 函数名称 :void LedDispDig(int Pos,int Dig)
// 函数功能 :在指定的数码管上显示数字
// 入口参数 :Pos 数码管的位置
//            Dig 要显示的数字
//                                                isDot 是否是个位数,个位数带小数点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LedDispDig(int Pos, int Dig, uchar isDot)
{
        if (isDot==1)
        {
                P0=LEDNumberDot[Dig]; //带小数点
        }
        else
        {
                P0 = LEDNumber[Dig]; //不带小数点
        }
        P1 |= 0x0f;
        P1 &= 0xff - (0x01 << Pos);
}

//=================================================================
// 函数名称 :void scan(float Temp)
// 函数功能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温度
// 入口参数 :Temp 数码管上要显示的温度值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isplayTemp(void)
{
        //针对4位数码管
        if(tempSign==1) //负温度,不会超过 -100,百位总是0,所以只判断十位来确定在哪个位显示负号
        {
                if(sw==0)
                {
                        LedDispDig(1,10,0);//十位显示负号,LEDNumber中第11个元素
                        delay(300);
                        LedDispDig(2,gw,1); //个位,1显示小数点
                        delay(300);
                        LedDispDig(3,sfw,0); //小数十分位
                }
                else
                {
                        LedDispDig(0,10,0);//百位显示负号,LEDNumber中第11个元素
                        delay(300);
                        LedDispDig(1,sw,0); //十位
                        delay(300);
                        LedDispDig(2,gw,1); //个位,1显示小数点
                        delay(300);
                        LedDispDig(3,sfw,0); //小数十分位
                }
        }
        else //正温度
        {
                if(bw!=0)
                {
                        LedDispDig(0,bw,0); //百位
                        delay(300);
                        LedDispDig(1,sw,0); //十位
                        delay(300);
                }
                else if(sw!=0) //十位
                {
                        LedDispDig(1,sw,0);
                        delay(300);
                }
                LedDispDig(2,gw,1); //个位,1显示小数点
                delay(300);
                LedDispDig(3,sfw,0); //小数十分位
        }
        //P1 |= 0x0f;                        //显示小数点
        //P1 &= 0xfb;
        //P0=0x7f;
        //delay(300);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serial(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串口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_serial(void)
{
        TMOD = 0x22;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0;     //设置初值
        TL1 = 250;
        TR1 = 1;      //开始计时
        PCON = 0x80;     //SMOD=1;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it/s,允许接收
        TI = 1;
}

//====================================================================================
//函数名称:void Tranfer(char Data)
//函数功能:发送数据程序
//入口参数:Data 要发送的数据
//出口参数:无
//====================================================================================
void Tranfer(char Data)
{
        while (TI == 0);
        SBUF = Data;
        TI = 0;
}

//====================================================================================
//函数名称:int main(void)
//函数功能:主函数,主要用于上位机发送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int main(void)
{
        float Temp;

        //显示LCG
        LCGDisp();

        tempSign = 0;

        IT1 = 1;               //负跳变方式产生中断
        EX1 = 1;               //开外部中断1
        EA = 1;                                 //开总中断
        Init_DS18B20();
        init_serial();
        while (1)
        {
                ReadTemperature();
                DisplayTemp();

                Tranfer('a');
                //针对4位数码管
                if(tempSign==1) //负温度不会超过 -100,百位总是0
                {
                        Tranfer('-');//发送负号
                        if(sw==0) //十位为零,不发送百位和十位
                        {
                                Tranfer(gw+0x30); //个位
                                Tranfer(sfw+0x30); //小数十分位
                        }
                        else
                        {
                                Tranfer(sw+0x30); //十位
                                Tranfer(gw+0x30); //个位
                                Tranfer(sfw+0x30); //小数十分位
                        }
                }
                else //第一位百位
                {
                        if(bw!=0)
                        {
                                Tranfer(bw+0x30); //百位
                                Tranfer(sw+0x30); //十位
                        }
                        else if(sw!=0) Tranfer(sw+0x30); //十位
                        Tranfer(gw+0x30); //个位
                        Tranfer(sfw+0x30); //小数十分位
                }
                Tranfer('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