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8只7段数码管当秒表用的实例问题

楼主(2015-12-01):
//***8只7段数码管,想实现在末位数码管每秒跳变一次,满10进一位,倒数第二位满10也进1,依次类推(不要取商取余,那样运算慢有卡顿)*****///
***k的值一直没变,总是0,返回的tmp只到1就没了。这是为什么??
硬件有,74HC138译码器,74HC573移位器  ******/
#include<reg51.h>#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GPIO P0sbit LE=P1^0;  //74HC573移位器 段选使能
sbit LSA=P2^2;   //此三脚接138译码器,用来选择哪个管显示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取0-9
uint time=0,n[8]; //0-7代表8位数码管,数组里装数码管的值
void Delay10ms(uint c);
void Display_Arr(uint x);//选择显示第几位
void InitTimer0(void); //定时器初始化void Display(uint *x);
uint ScanNumber(uint);//扫描8管是否有等于10,返回i,否则返回0//
void FillOneTube(uint x,uint y);
void main()
{
uint i, k=0,tmp=0;         //n用来表示要显示的数字,i表示要显示第几位,前面有几个显0的
InitTimer0();
for(i=0;i<8;i++)
n[i]=0;
while(1)
{

     if(time==100)        //1秒才跳数
       {
     time=0;
     n[0]++;                  //末位管进1
     if(n[0]==10)
           n[0]=0;
        if(ScanNumber(k)==8)//没有进位到10的管子
      {
   Display(n);
   }
   else
   {
    tmp=ScanNumber(k); //有管子=10,赋给临时变量T
    n[tmp]=0;                                 ;
    n[++tmp]+=1;//前位进1
    Display(n);
    }

    }//end while
}

void testTen()
{
int i;
  for(i=0;i<8;i++)
   if(n[i]==10)
     {
  n[i]=0;
  n[i++]+=1;
  }
}

void Display(uint * x)
{
  uint i;uint y[8];
  for(i=0;i<8;i++)
  {
   y[i]=*x;
  x++;
  }
for(i=0;i<8;i++)
  {
    Display_Arr(i);
    LE=1;
     GPIO=table[y[i]];
       LE=0;
    Delay10ms(1);
  }
}
uint ScanNumber(uint k)
{
  uint i=0;
  for(;i<8;i++)
{
   if(n[i]==10)
    {
   k=i;
      return k;
     }
  }
  return 8;        //没有等于10的数组
}
void Display_Arr(uint x) //选择8个数码管的哪个亮
{
  switch(x)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
void Tiner_Int() interrupt 1
{
   TH0 = 0xD8;        //定时10MS
   TL0 = 0xF0;
   time++;
  }
void InitTimer0(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方式1
  TH0 = 0xD8;        //定时10MS
  TL0 = 0xF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elay10ms(u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10;b>0;b--)                  //原为38
   for(a=130;a>0;a--);
}

楼主:
在线跪求大神啊

楼主:
附上138译码器真值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哈哈:-)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 怎么搞定的吗

楼主:
//***8只7段数码管,想实现在末位数码管每秒跳变一次,满10进一位,倒数第二位满10也进1,依次类推*****///
硬件有,74HC138译码器,74HC573移位器                ******/
#include<reg51.h>#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GPIO P0sbit LE=P1^0;  //74HC573移位器使能
sbit LSA=P2^2;                 //此三脚接138译码器,用来选择哪个管显示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取0-9
uint time=0,n[8]; //0-7代表8位数码管,数组里装数码管的值
void Delay10ms(uint c);
void Display_Arr(uint x);//选择显示第几位
void InitTimer0(void); //定时器初始化void Display(uint *x);
uint ScanNumber(uint);//扫描8管是否有等于10,返回i,否则返回0//
void FillOneTube(uint x,uint y);
void main()
{
uint i, k=0,tmp=0;         //n用来表示要显示的数字,i表示要显示第几位,前面有几个显0的
InitTimer0();
for(i=0;i<8;i++)
n[i]=0;
while(1)
        {

            if(time==100)        //1秒才跳数
              {
                   time=0;
                   n[0]++;                  //末位管进1
                   ScanNumber(k);
                   Display(n);
                  }

    }//end while
}

void Display(uint * x)
{
  uint i;uint y[8];
  for(i=0;i<8;i++)
         {
          y[i]=*x;
         x++;
         }
for(i=0;i<8;i++)
  {
           Display_Arr(i);
           LE=1;
           GPIO=table[y[i]];
       LE=0;
           Delay10ms(1);
  }
}

uint ScanNumber(uint k)
{
  uint i=0,j;
  for(;i<8;i++)
{
   if(n[i]==10)
    {
          j=k;
          n[j]=0;                                 ;
          n[++j]+=1;//前位进1
          ScanNumber(j);
     }
  }
  return 8;        //没有等于10的数组
}

void Display_Arr(uint x) //选择8个数码管的哪个亮
{
  switch(x)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
void Tiner_Int() interrupt 1
{
          TH0 = 0xD8;        //定时10MS
          TL0 = 0xF0;
          time++;
  }
void InitTimer0(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方式1
         TH0 = 0xD8;        //定时10MS
         TL0 = 0xF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elay10ms(u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10;b>0;b--)                  //38
                 for(a=130;a>0;a--);
        }

显示效果不是很理想,功能已经达到

楼主:
弄了半天啊,原来是问题在于到9时没有进1,两个9或更多9时没有往后S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