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制作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5-12-01):
如题,新手,想自己做个开发板,零件都买了,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各位帮忙,有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自己用洞洞板焊,飞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洞洞板焊,飞线连接!

哦,谢谢

网友B:
先搭一个最小系统,再根据自己想做的实验,增加必要的外围电路

网友C:
要是你有这开发板的PCB文件,完全可以给别人去做PCB板然后自己组装。一般的电子商城都有人搞着事。
有耐心的话,洞洞板飞线也未尝不可。

网友D:
最小系统  然后再增加电路

网友E:
看懂线路图先;然后用PCB板子就可以焊接了;不建议飞线;能把AD学好那就好看了

网友F:
新手的话,建议你用面包板,先将芯片固定焊接住,然后围绕芯片将最小系统焊接上,比如芯片周围的复位电路,起振电阻、电容、晶振,电源,程序下载调试接口等,然后再将LED、按键等基本模块焊接上去。然后写一个最基本的点亮或者按键控制灯亮的程序,熟悉这些之后再一步一步的高数码管、DS18B20、AD转换电路等。学习要循序渐进。

网友G:
用万用板,先做好布局,然后走线么。根据原理图来连就行了啊

网友H:
下个划PCB的软件比如主流的是AD09还有别的版本的,在上面把系统搭好编译没有出错。就可以拿去生产出来PCB板在焊接起来,不想拿去生产的的话自己对自己的焊接技术很有自信的话可以焊出来。

网友I(2017-01-01):
先搭一个最小系统练习

网友J:
网上有卖的 单片机开发系统板的 也不贵 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