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简系统与HX1838B红外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5-12-0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用的红外接收头是HX1838B,一脚接单片机P3.2脚,二脚接地,三脚接电源。
HX1838B插在网上买的单片机开发学习板上可以使用。但是插在网上买的单片机最简系统就用不了了(网上买了两块单片机最简系统板,都不行)。后来在HX1838B三脚电源加了滤波,一脚加了上拉电阻也不行,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程序都是一样的)。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在单片机学习板上可以用 说明红外头是好的,建议仔细对比两者的电路图 比如上拉电阻,晶振之类的,问题100%是出在硬件上面.

网友B:
芯片程序与电路,当你找出它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相信离解决问题已经不远了。

网友C(2016-08-29):
应该是需要加一个10K或者更大的上拉电阻。

网友D(2017-04-28):
你好。问题有没有解决,我最近也在弄这个,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E(2019-02-20):
一样的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F:
可以分以下几步进行排查:
1、电源供电电压,HX1838B是几伏供电,是不是和单片机一样。
2、HX1838B把规格书下载下来,看看信号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也就是接上拉还是下拉。
3、以上都没有问题接上示波器看看有没有信号。
4、确认硬件没有问题,在确认程序。

网友G(2021-08-09):
红外管换了一套板子就不能用了,要查下IO口和红外接收管的out脚是否有对应上,再查一下二者的晶振是否一样,再查一下定时器的设定的时间,单片机的型号不同,定时器的设定需要做调整,满足接收前导9ms低,4.5ms高,数据1,数据0的时序。

网友H:
按照所述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