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做-盐酸和双氧水混合液腐蚀覆铜版

楼主(2015-12-01):
PCB制做-盐酸和双氧水混合液腐蚀覆铜版,make the PCB by Hydrochloric acid and hydrogen peroxide
关键字:PCB制做-盐酸和双氧水混合液腐蚀覆铜版
以前制版用的腐蚀剂主要是三氯化铁溶液,现在一般都推荐用盐酸和双氧水混合液。单独的双氧水和盐酸都不能拿来腐蚀制板。盐酸中氢离子的氧化能力在铜离子之下,自然是不行的。双氧水是强氧化剂,比三氯化铁强的多,用来对付铜肯定没问题,但是产物将是致密且不溶于水的氧化铜,会阻止氧化物下面的铜和双氧水接触。但是如果有盐酸参与反应,那就不会生成氧化铜,而会生成溶于水的氯化铜。这也证明了武侠小说中双剑合璧,威力一般都要成指数增长的道理。
反应方程式:H2O2 + 2(HCl) + Cu =CuCl2 + 2(H2O)
这个配方有很多好处。譬如说它是无色透明的(工业品盐酸由于铁离子杂质可能稍显绿色),可以很一边腐蚀一边观察,在刚好腐蚀干净的时候可以及时把板子捞出来,不至于过度腐蚀形成锯齿状边缘。得益于双氧水的强大氧化能力,腐蚀速度非常快,比三氯化铁溶液快得多。而且这两样东西很容易购买,一般卖建筑装潢材料的地方都有,大约两三块钱一瓶。这个配方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保存,必须现用现配。否则在酸的催化下,过氧化氢会很快分解为氧气和水而失效。
我们不是做化学实验,没必要精细地考虑比例,配制溶液的时候每样倒一点,再加些水就可以了。

网友A:
没有说浓度和配比啊

网友B(2016-03-20):
这个配方我过去用,按体积1:3:4,即一份双氧水,三份盐酸,4份蒸馏水。要点是双氧水要"新鲜“,记得有次用了医护室的双氧水,就完全不能腐蚀。当年我在理化室,有条件做各种实验。

网友C:
多年前的老配方了,盐酸用冲厕所的不用钱买、双氧水也就是过氧化氢用医疗用的大概1元/小瓶、反应很快也不一定是好事,线条边缘会呈锯齒状。

网友D:
最好有雕刻机,免去了化学腐蚀出现的腐蚀不完全,锯齿状,针眼等问题。化学腐蚀线路板这药品的浓度与配比及制作经验决定了制成品的好坏 。

网友E(2018-01-30):
一般  双氧水:盐酸:水    比例为  1:2:3  ,

网友F(2018-05-01):
PCB製做-鹽酸和雙氧水混合液腐蝕覆銅版?
針對這問題:如果是要簡單的製作小片電路板(50mm~300mm)可以用小型的塑膠桶來清洗!
至於調配要看PCB版數量而寡,(塑膠桶用小型就可,塑膠桶高度在100mm長400mm寬300mm)<<大概比率吧!!

小弟 PCB製做是沒有再用"水"的
混合方面:(如果要洗10片PCB板==鹽酸[一半]和雙氧水也是[一半]
鹽酸跟雙氧水都要用[工業用]的喔!

化工原料行有在賣(前提:是賣家會詢問你要這東西要做啥用的)
有些賣家會叫你出示證件喔!<<<(這是在台灣才有這情形)
PS:鹽酸跟雙氧水不能同時放喔,不然是會起煙(沖出煙[對自己的身體"肺"不好喔)
在清洗PCB板旁邊最好要旁邊最好要有一台抽風機!
在清洗PCB板最好是要戴[半面罩防毒面具或全罩的]

建議用:3M的
為何?
因為3M最好用,他牌不好用,
原因:3M濾毒罐可以用3~4星期/他牌只能用3天(這是小弟一點心得)

网友G(2018-09-20):
没必要这么麻烦 ,自己画好PCB  去专门PCB制版打样,10CM*10CM 左右的 板子 50块钱左右,有5片板!专业PCB打样做出来的板品质质量都有保证!

网友H:
用盐酸,太危险了,有大把产品能代替。

网友I:
好怀念当时自己腐蚀制版的时候,不过我用的是环保腐蚀粉,安全些。

网友J:
又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