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取陀螺仪GPS模块串口MPU6050模块的实例程序

楼主(2015-12-02):
这是我给我的小车上写的陀螺仪GPS模块源程,用的是导航模块 JY-901。

原理图

原理图

源程序

网友A:
楼主的程序:
//51单片机读取串口MPU6050模块的实例程序
//            BY:君悦智控
//测试平台:
//                51单片机开发板YL-39,芯片STC89C52
//注意:
//    1.51单片机的下载串口只有一个,同时又需要接MPU6050,因此在下载的时候需要拔下MPU6050的TX线,等程序下载成功以后再插上。
//接线方法:
//     51单片机                  JY901模块
//                +5V                ----        VCC
//                TX                (不接)        RX
//                RX                ----        TX
//                GND                ----        GND
///////////////////////////////////////////////////////
/*预处理命令*/
#include <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JY901.h"

void delay_ms(unsigned short i)
{
unsigned short k;
        while(i--)
        for (k=0;k<100;k++);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TMOD=0x20;                   //用定时器设置串口波特率           9600
        TH1=0xfd;
        TL1=0xfd;
        TR1=1;
        TI=1;
        REN=1;          //串口初始化
        SM0=0;
        SM1=1;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printf("STC89S52 Read JY901 module demo\r\n");
        printf("-------------BY:JYZK-------------\r\n");
        printf("---http://RobotControl.taobao.com---\r\n");
        while(1)
        {
                delay_ms(10);
                printf("Time:20%d-%d-%d %d:%d:%.3f\r\n",(short)stcTime.ucYear,(short)stcTime.ucMonth,
                                (short)stcTime.ucDay,(short)stcTime.ucHour,(short)stcTime.ucMinute,(float)stcTime.ucSecond+(float)stcTime.usMiliSecond/1000);

                printf("Acc:%.3f %.3f %.3f\r\n",(float)stcAcc.a[0]/32768*16,(float)stcAcc.a[1]/32768*16,(float)stcAcc.a[2]/32768*16);

                printf("Gyro:%.3f %.3f %.3f\r\n",(float)stcGyro.w[0]/32768*2000,(float)stcGyro.w[1]/32768*2000,(float)stcGyro.w[2]/32768*2000);

                printf("Angle:%.3f %.3f %.3f\r\n",(float)stcAngle.Angle[0]/32768*180,(float)stcAngle.Angle[1]/32768*180,(float)stcAngle.Angle[2]/32768*180);

                printf("Mag:%d %d %d\r\n",stcMag.h[0],stcMag.h[1],stcMag.h[2]);

                printf("Pressure:%lx Height%.2f\r\n",stcPress.lPressure,(float)stcPress.lAltitude/100);

                printf("DStatus:%d %d %d %d\r\n",stcDStatus.sDStatus[0],stcDStatus.sDStatus[1],stcDStatus.sDStatus[2],stcDStatus.sDStatus[3]);

                printf("Longitude:%ldDeg%.5fm Lattitude:%ldDeg%.5fm\r\n",stcLonLat.lLon/10000000,(double)(stcLonLat.lLon % 10000000)/1e5,stcLonLat.lLat/10000000,(double)(stcLonLat.lLat % 10000000)/1e5);

                printf("GPSHeight:%.1fm GPSYaw:%.1fDeg GPSV:%.3fkm/h\r\n\r\n",(float)stcGPSV.sGPSHeight/10,(float)stcGPSV.sGPSYaw/10,(float)stcGPSV.lGPSVelocity/1000);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 (RI)
        {
                RI=0;
                 CopeSerialData(SBUF);
          }

}

网友B(2017-01-08):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很不错,正在学习

网友C(2017-07-28):
二楼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
mpu6050驱动电压是3.3v以下啊,51单片机怎么驱动啊?

网友E(2017-10-26):
51单片机用串口接6050读到的数据是不是16进制的呢?我看卖家给的例程是case 0x55这样的包头,51能识别吗?

网友F(2018-09-26):
前来学习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