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pcb 规则 求解答。

楼主(2015-12-03):
请问大家  这是什么规则错误?焊盘太大了么?我是个新手……勿喷哈   我搞了半天没搞定……

网友A:
应该设置问题

网友B(2016-03-11):
你这个图弄这么大,我看了半天没看懂,你不会划了一道,离那个焊盘太近了吧

网友C(2017-02-11):
请把出错的的信息粘上才能看出。

网友D(2018-08-07):
你焊盘里面有根线,不是同网络的吧

网友E(2020-07-09):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错误,但保存关闭再打开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F:
最好将档案丢上来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你两个器件挨得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