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数码管做数字时钟如何用按键选位

楼主(2015-12-03):
我想用按键进行调时,调时的时候怎么选择数码管的位,比如选择分钟的十位或个位进行调时?该怎么用C语言写程序。

楼主:
想调快一小时,总得用按键定位到小时的个位进行+1吧。。该怎么定位呢,小弟初学,实在没有头绪。

网友A:
如果使用一个按键调整,你就要用一个计数器记录这个功能键按的次数,然后例如:按键次数=1,“时”的数码闪动,调整“时”。按键次数=2,“分”的数码闪动,调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