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F8563驱动程序

楼主(2015-12-03):
在废电路板上看到一个NXF8563,整下来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论坛上关于这个的资料非常少,现在把整好的发出来,大家共同学习。这个时钟片应该是和PCF8563是一样的,只是封装不同。

时钟驱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把楼主的主程序贴出来 为大家省点黑币
#include "nxf856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year;
//uchar s,hour,min,sec,week,mon,day;
unsigned char time_buf1[8] = {20,15,10,1,8,8,8,6};//空年月日时分秒周
unsigned char time_buf[8] ;                         //空年月日时分秒周

/*----------------------------
        延时微秒函数
-----------------------------*/
void delayus()
{
  ;
}

/*--------------------------------
  NXF8563初始化
--------------------------------*/
void NXF8563_init()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write_add(0x00,0x00);
        write_add(0x01,0x00);
        write_add(0x02,0x57);
        write_add(0x03,0x56);
        write_add(0x04,0x09);
        write_add(0x05,0x01);
        write_add(0x06,0x02);
        write_add(0x07,0x12);
        write_add(0x08,0x15);
}

/*--------------------------
         开始信号
--------------------------*/
void start()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0;
        delayus();
}

/*-----------------------
        停止
-----------------------*/
void stop()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1;
        delayus();
}

/*-----------------------
        应答
-------------------------*/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us();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us();
}

/*------------------------------------
           写一个字节子函数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us();
                sda=CY;
                delayus();
                scl=1;
                delayus();
        }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

/*------------------------------------
         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for(i=0;i<8;i++)
        {
                scl=1;
                delayus();
                k=(k<<1)|sda;
                scl=0;
                delayus();
        }
        return k;
}

/*--------------------------------------------------
         往一个单元里写内容函数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2);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
                读一个单元的内容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2);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3);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
           向nxf8563写入时钟数据
------------------------------------------------*/
void Write8563(void)
{

    unsigned char i,tmp;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1[i]/10;
                time_buf[i]=time_buf1[i]%10;
                time_buf[i]=time_buf[i]+tmp*16;
            }
//        write_add(0x00,0x00);                            //关闭写保护
//        write_add(0x01,0x00);                                //暂停
        write_add(0x02,time_buf[6]);                //秒
        write_add(0x03,time_buf[5]);                //分
        write_add(0x04,time_buf[4]);                //时
        write_add(0x05,time_buf[3]);                //日
        write_add(0x06,time_buf[7]);                //周
        write_add(0x07,time_buf[2]);            //月
        write_add(0x08,time_buf[1]);                //年
//        write_add(0x00,0x00);                        //打开写保护
}

/*-----------------------------------------
   读出时钟数据
----------------------------------------*/
void read8563()
{
        time_buf[6]=read_add(0x02);     //秒
        time_buf[5]=read_add(0x03);                //分
        time_buf[4]=read_add(0x04);                //时
        time_buf[3]=read_add(0x05);                //日
        time_buf[7]=read_add(0x06);                //周
        time_buf[2]=read_add(0x07);                //月
        time_buf[1]=read_add(0x08);                //年

        time_buf1[1]=time_buf[1]%16+(time_buf[1]/16)*10;
        time_buf1[2]=(time_buf[2]&0x1f)%16+((time_buf[2]&0x1f)/16)*10;
        time_buf1[3]=(time_buf[3]&0x3f)%16+((time_buf[3]&0x3f)/16)*10;
        time_buf1[4]=(time_buf[4]&0x3f)%16+((time_buf[4]&0x3f)/16)*10;
        time_buf1[5]=(time_buf[5]&0x7f)%16+((time_buf[5]&0x7f)/16)*10;
        time_buf1[6]=(time_buf[6]&0x7f)%16+((time_buf[6]&0x7f)/16)*10;
        time_buf1[7]=(time_buf[7]&0x07)%16+((time_buf[7]&0x07)/16)*10;

}

楼主:
感谢关注。这上面有个time_buf1[] 数组,是输出十进制时钟数据用的,可以方便地移植到其它的显示程序中。感觉还算详实。

楼主:
更正一下,那个片应该是NXP8563。贴片的,实在是太小,没看清楚,对不起大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