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多种波形输出程序

楼主(2015-12-04):
DAC0832多种波形输出

1

网友A(2016-11-06):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R1,#63                                ;单位周期内共64个采样输出
SIN:        MOV        DPTR,#TAB
                MOV        A,R1
                MOVC        A,@A+DPTR                        ;查找正弦波数据
                MOV        DPTR,#7FFFH
                MOVX        @DPTR,A                                ;输出
                NOP
                DJNZ        R1,SIN
                SJMP         MAIN
TAB:        DB        80H,8CH,98H,0A5H,0B0H,0BCH,0C7H,0D1H          ;正弦波数据表
                DB        0DAH,0E2H,0EAH,0F0H,0F6H,0FAH,0FDH,0FFH
                DB        0FFH,0FFH,0FDH,0FAH,0F6H,0F0H,0EAH,0E3H
                DB        0DAH,0D1H,0C7H,0BCH,0B1H,0A5H,99H,8CH
                DB        80H,73H,67H,5BH,4FH,43H,39H,2EH
                DB        25H,1DH,15H,0FH,09H,05H,02H,00H
                DB        00H,00H,02H,05H,09H,0EH,15H,1CH
                DB        25H,2EH,38H,43H,4EH,5AH,66H,73H
                END
这是里面的程序!
就输出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