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位器通过STC12C2052AD单片机片内AD和PWM控制电机无极变速

楼主(2015-12-04):
/********************************************************
        功能  :用电位器通过STC12C2052AD片内AD和PWM控制电机转速
        单片机;STC12C2052AD
        晶振  :12M
        作者  :苏义江
        时间  :2015-12-4
********************************************************/
#include<STC12C2052AD.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M;

/****************************************************
函数名:PWM初始化函数
调  用:PWM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将PCA初始化为PWM模式,初始占空比为0
备  注:需要更多路PWM输出直接插入CCAPnH和CCAPnL即可
/********************************************************/
void PWM_init (void)
{
        CMOD=0x02; //设置PCA定时器
          CL=0x00;
          CH=0x00;
        CCAPM0=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0100 0010)
        CCAP0L=0x00; //设置PWM0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0H=0x00; // PWM0初始时为0
        CCAPM1=0x42; //PWM1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使用时删除//)
        CCAP1L=0x00; //设置PWM1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1H=0x00; // PWM1初始时为0
        //CCAPM2=0x42; //PWM2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
        //CCAP2L=0x00; //设置PWM2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2H=0x00; // PWM2初始时为0
        //CCAPM3=0x42; //PWM3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
        //CCAP3L=0x00; //设置PWM3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3H=0x00; // PWM3初始时为0
          CR=1; //启动PCA定时器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420;y>0;y--);
}
/******************************************************
函数名:PWM0占空比设置函数
调  用:PWM0_set();
参  数:0x00~0xFF(亦可用0~255)
返回值:无
结  果:设置PWM模式占空比,为0时全部高电平,为1时全部低电平
备  注:如果需要PWM1的设置函数,只要把CCAP0L和CCAP0H中的0改为1即可
/***********************************************/
void PWM0_set (uchar a)//p3^7输出PWM
{
        CCAP0L=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L
          CCAP0H=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H
}
/***********************************************/
void PWM1_set (uchar a)//P3^5输出PWM
{
        CCAP1L=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L
          CCAP1H=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H
}
/************************AD转换***************************/
uchar Read (uchar CHA)
{
        u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以下为ADC初始化程序****************************/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
//(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40; //ADC转换的速度设定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2);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以下为ADC执行程序****************************/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void main (void)
{

        PWM_init(); //PWM初始化
        P1M0 = 0x01;  //P1.0/P1.1:0000 0011(高阻)
        P1M1 = 0x00;  //P1.0/P1.1:0000 0000 ON=1;
//        PWM0_set(80); //设置PWM初始占空比
//        PWM1_set (80);
        while(1)
        {
                M=Read(0);  //P1.0口模拟量转换
                PWM0_set(M); //转换结果为PWM0赋值 P3^7输出占空比
                M=Read(1);  //P1.1口模拟量转换
                PWM1_set(M); //转换结果为PWM0赋值 P3^5输出占空比
        }
}

#ifndef __STC12C2052AD_H_
#define __STC12C2052AD_H_

/////////////////////////////////////////////////

/* The following is STC additional SFR or change */

/* sfr  AUXR  = 0x8e; */
/* sfr  IPH   = 0xb7; */

/* Watchdog Timer Register */
sfr  WDT_CONTR = 0xe1;

/* ISP_IAP_EEPROM Register */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 IDLE, Clock Divider */
sfr IDLE_CLK  = 0xc7;

/* I_O Port Mode Set Register */
sfr P0M0  = 0x93;
sfr P0M1  = 0x94;
sfr P1M0  = 0x91;
sfr P1M1  = 0x92;
sfr P2M0  = 0x95;
sfr P2M1  = 0x96;
sfr P3M0  = 0xb1;
sfr P3M1  = 0xb2;

/* SPI Register */
sfr SPSTAT  = 0x84;
sfr SPCTL   = 0x85;
sfr SPDAT   = 0x86;

/* ADC Register */
sfr ADC_CONTR  = 0xc5;
sfr ADC_DATA   = 0xc6;
sfr ADC_LOW2   = 0xbe;
sfr P1ASF=0x9d;
sfr ADC_RES  =0xbd;
sfr ADC_RESL   =0XBE;
//zhuanhuan sulv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90

/* PCA SFR */
sfr CCON   = 0xD8;
sfr CMOD   = 0xD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M2 = 0xDC;
sfr CCAPM3 = 0xDD;
sfr CCAPM4 = 0xDE;
sfr CCAPM5 = 0xDF;

sfr CL     = 0xE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2L = 0xEC;
sfr CCAP3L = 0xED;
sfr CCAP4L = 0xEE;
sfr CCAP5L = 0xEF;

sfr CH     = 0xF9;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1H = 0xFB;
sfr CCAP2H = 0xFC;
sfr CCAP3H = 0xFD;
sfr CCAP4H = 0xFE;
sfr CCAP5H = 0xFF;

sfr PCA_PWM0 = 0xF2;
sfr PCA_PWM1 = 0xF3;
sfr PCA_PWM2 = 0xF4;
sfr PCA_PWM3 = 0xF5;
sfr PCA_PWM4 = 0xF6;
sfr PCA_PWM5 = 0xF7;

/*  CCON  */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5  = CCON^5;
sbit CCF4  = CCON^4;
sbit CCF3  = CCON^3;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 Above is STC additional SFR or change */

/*--------------------------------------------------------------------------
REG51F.H

Header file for 8xC31/51, 80C51Fx, 80C51Rx+
Copyright (c) 1988-1999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Modification according to DataSheet from April 1999
- SFR's AUXR and AUXR1 added for 80C51Rx+ derivatives
--------------------------------------------------------------------------*/

/*  BYTE Registers  */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  80C51Fx/Rx Extensions  */
sfr AUXR   = 0x8E;
/* sfr AUXR1  = 0xA2; */
sfr SADDR  = 0xA9;
sfr IPH    = 0xB7;
sfr SADEN  = 0xB9;
sfr T2CON  = 0xC8;
sfr T2MOD  = 0xC9;
sfr RCAP2L = 0xCA;
sfr RCA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  BIT Registers  */
/*  PSW   */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  TCON  */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  P3  */
sbit RD   = P3^7;
sbit WR   = P3^6;
sbit T1   = P3^5;
sbit T0   = P3^4;
sbit INT1 = P3^3;
sbit INT0 = P3^2;
sbit TXD  = P3^1;
sbit RXD  = P3^0;

/*  SCON  */
sbit SM0  = SCON^7; // alternatively "FE"
sbit FE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sbit T2EX = P1^1;
sbit T2   = P1^0;

/*  T2CON  */
sbit TF2   = T2CON^7;
sbit EXF2  = T2CON^6;
sbit RCLK  = T2CON^5;
sbit TCLK  = T2CON^4;
sbit EXEN2 = T2CON^3;
sbit TR2   = T2CON^2;
sbit C_T2  = T2CON^1;
sbit CP_RL2= T2CON^0;

/* PCA Pin */

sbit CEX3 = P2^4;
sbit CEX2 = P2^0;
sbit CEX1 = P3^5;
sbit CEX0 = P3^7;
sbit ECI  = P3^4;

/*  IE   */
sbit EA   = IE^7;
sbit EPCA_LVD  = IE^6;
sbit EADC_SPI  = IE^5;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  IP   */
sbit PPCA_LVD  = IP^6;
sbit PADC_SPI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

#endif

网友A:
刚好我有这个项目,谢谢,分享

网友B: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C(2017-06-21):
请问有原理图参考一下么

网友D(2018-01-31):
请问有相关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E:
谢谢楼主,要是把原理图也贴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E(2018-03-08):
看看我现在能不能下载了,我正需要。

网友F:
也就是一个电子电位器的应用,顶一个

网友G(2020-02-07):
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