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卸载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5-12-05):
电脑安装了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想换成summer版本的,但是卸载不了,就把安装文件夹删除了,但是控制面板的程序安装里还有这个软件,点击卸载出现error1719,用360卸载也是这样,网上找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了怎么办

网友A:
点程序,控制面板中添加卸载程序项就行了!

网友B:
直接删除程序所在文件夹,最后别忘了清注册表

网友C:
直接删除,然后用ccleaner清理一遍注册表。

网友D:
强行删文件吧

网友E:
使用软媒魔方,智能卸载,就会把有关注册表项清理干净。

网友F(2016-03-11):
清理注册表

网友G:
把安装目录删除了,再进行磁盘碎片清理

网友H:
直接在控制面板里面清除,然后找到文件夹,删除。

网友I:
太简单了,打开你当初的安装包的目录,里面有个叫AltiumUninstaller.exe。这个是卸载程序,只能这个卸载。

网友I:
在原安装包目录下

网友I:
图片反了

网友J(2016-12-17):
在控制面板里面删除

网友J:
清理一下注册表

网友K:
实在不行,重装系统

网友L:
用u盘引导进入pe系统后把相关文件全部删除,重启后清理相关注册表即可。

网友J:
解决了吗?如果解决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M:
安装目录下强行删除

网友N:
对啊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O:
从360软件管家里面卸

网友P:
可以考虑 重装一下 系统  就是比较费劲

网友Q:
搜索安装软件的位置,打开文件夹,删除文件夹

网友R:
找安装目录。

网友S(2019-01-04):
把安装的文件夹整体删掉

网友S:
我是那样干的

网友T:
用软件管家之类的强制删除

网友U:
在菜单栏里直接卸载就行了

网友V:
可以找到安装包,直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