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习作业很简单 希望大神教教我 4位数码管正计时

楼主(2015-12-05):
是这样的就是  一个开关  控制51  然后开关开了之后就开始计时  00.00(4位数码管)然后在特定的时间内(一个持续的时间) 给出一个高电平 让一个led亮,过了这个时间就不给高电频了或者给低电平。我不是伸手党 很简单的一个程序 我希望有人教教我。如果没有及时回复 我的QQ玖贰雾散粑粑就呜呜 24小时在线

楼主:
各位大侠 求教教我。。。

网友A:
循环扫描 按键 扫描到按键  显示数码管 启动定时器  例如定时器是50ms 进中断一次 你在中断里面设置个变量n   然后让n自加    你可以在外面判断n的大小  例如20<n<60就是1s到3秒时间内 你拉高一个点亮led灯  然后不满足这个条件 你拉低就可以了(这里假设高电平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