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6200E: Symbol TimingDelay_Decrement multiply defined MDK移植过程中的...

楼主(2015-12-05):
问题如下
..\..\Output\Fusion_App.axf: Error: L6200E: Symbol TimingDelay_Decrement multiply defined (by fusion_api_realtime.o and bsp_systick.o).
两个头文件分别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fusion_init.h"
#define  MCycle scc/100000
#define  Delay_10us(x)        Delay_min(1 * x)

#define  Delay_ms(x)        Delay_10us(100*x)
#define  Delay_s(x)        Delay_ms(1000*x)
#define  CV_10us(x) 1*x
#define  CV_ms(x) 100*x
#ifdef device_clk_hse
#define scc 72000000
#endif
#ifdef device_clk_hsi
#define scc 72000000
#endif

void Delay_min(__IO uint32_t nTime);//μ¥λ10us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void RealTime_Init(void);

#ifndef __SYSTICK_H
#define __SYSTICK_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SysTick_Init(void);
void Delay_us(__IO u32 nTime);         // μ¥λ1us

#define Delay_ms(x) Delay_us(1000*x)         //μ¥λms

#endif /* __SYSTICK_H */

请指教新手如何修改

网友A:
你查找是不是没有包含对应的h文件,或c文件,或者静态库,或者动态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找是不是没有包含对应的h文件,或c文件,或者静态库,或者动态库。

我上面写着的就是他们两个的h文件,是包含了在他们各自的c文件下的。c文件我也是添加了的
我在另一个论坛上有人告诉我说是这两个头文件有问题,我并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面写着的就是他们两个的h文件,是包含了在他们各自的c文件下的。c文件我也是添加了的
我在另一个论 ...

好像有函数名重复定义了,不知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