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处理的一般规则

楼主(2015-12-07):
整理:Miler Shao

一般来说,在让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我们需要对于不用的外设或GPIO做些前期处理。从降低功耗方面的考虑,
难理解把没有用到的外设禁用它,这里不用多说了。

至于GPIO, 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有两种情况可能需要额外处理下。

第一是自始至终都没用到的富余的GPIO, 二种情况就是休眠后不用的GPIO,比方有些复用功能脚。

对于上面提到的两类GPIO处理的一般原则,就是不让它们处于浮空输入状态(此时它们管脚电平往往浮动不确定),
而要让相应管脚的
电平确定、固定下来。至于到底是高还是低或者说是选择输出还是输入,要结合芯片本身IO特性和外
围应用电路的情况而定。 总之,
GPIO管脚电平要确定下来。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避免或减少因为外界干扰导致芯片管脚的电平跳动, 从而提高芯片抗干扰的能力,同时也达到
尽力降低功耗的目的。

上面提到的第二种情况,有时可能会被忽略。因为有些复用功能在休眠时是无效的,相应IO也有可能进入浮空输
入态。所以在功耗很敏感的情况下,做
IO处理时不要有漏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