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M32F0 的IAP 应用话题

楼主(2015-12-07):
整理:Miler Shao

Stm32f0系列MCU中断矢量表的定位跟STM32其它系列相比有点差异,即M0系列没有像其它M3/M4/M0+系列所具备的中断矢量表重定位寄存器,其中断矢量表不能借助矢量重定位寄存器简单修改实现。所以Stm32f0 IAP的过程会跟其它系列的STM32芯片的IAP动作有所不同。

我们知道,做IAP往往需要两部分代码,一部分是用来升级的IAP程序,一部分用来运行用户实际应用功能的应用程序APP代码。

IAP程序及自身的中断向量表放在内部FLASH的低端地址区。对于STM32 MCU而言,就是从0X0800 0000处开始放IAP代码。APP程序代码及自身中断矢量表存放在离0X0800 0000某个地址偏移量【offset】的地方,即从0x0800 0000+offset的地址开始存放APP代码及中断矢量。显然那个【offset】要大于IAP的程序空间。假设这里OFFSET0x3000,APP程序的起始地址为0x08003000。为了APP程序能正常相应中断,这里需要做2个步骤:

1、APP的中断向量表拷贝到SRAM里面去。M0的中断向量表由48个有序字组成,把它们从flash0x08003000开始的中断向量表拷贝到0x2000 0000SRAM区。

2、做存储地址的映射,即把SRAM映射到代码执行区的地址0X00处。

整个IAP操作的大致流程如下:

经过上述操作步骤后,当APP里发生中断时,内核就从地址0x00处的向量表取相应中断的入口地址,即相当于从0x2000 0000处的向量表取中断入口地址,当然也相当于从0x08003000处的向量表取中断入口地址,然后去执行相应中断程序。

关于STM32F0IAPST官方有套参考代码,即STM32F0xx_AN4065_FW_V1.0.0例程。其中关于上面提到的2个步骤的程序代码,有个地方是有点问题的。

当使用相关参考代码做完IAP后,发现APP无法响应外部中断,或者有的GPIO口能响应,有的不能;有些虽然EXTI不能响应,而TIMER/USART中断又能响应。可以说,症状有些诡异。相关代码摘录如下:

/************************************************************/

//1、做中断向量表的拷贝

for(i = 0; i < 48; i++)

{

VectorTable[i] =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i<<2));

}

//2、存储地址的映射,即把SRAM映射到代码执行区的地址0X00处。

/* Enable the SYSCFG peripheral clock*/

RCC_APB2PeriphReset(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 Remap SRAM at 0x00000000 */

SYSCFG_MemoryRemapConfig(SYSCFG_MemoryRemap_SRAM);

/***************** 以下是你的应用程序代码 (略) ***************************/

问题就出在上面红色标注出来的那个函数,那个函数本意是要打开系统配置控制器SYSCFG】的时钟,结果它执行的是对系统配置控制器时钟的复位操作,这个操作的后果是关闭了SYSCFG的时钟。这里有必要看看这个SYSCFG到底管些什么事。

显然,管的事儿还不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只提红色打勾的两项。

第一 管理程序代码区起始地址重映射的操作问题。

第二 管理GPIO产生EXTI的操作问题。

既然它的时钟关了,代码起始执行地址重映射的事没完成,即中断矢量表的重映射就没法完成,另外,有关GPIO外部中断的操作也无法正常响应

当把RCC_APB2PeriphReset(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应修改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就一切正常了。

有人问,我在做APP程序时虽然使用上述例程代码,但后来配置EXTI时已经打开了SYSCFG外设的时钟,为什么仍然不行,还得去修改那红色语句的函数代码呢?原因是尽管打开了SYSCFG的时钟,但之前的那句SYSCFG_MemoryRemapConfig( ) 还是没有实质执行,那么中断矢量表重映射的动作依旧没有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