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如果电源用纽扣电池的话,我该如何在原理图上体现,(若是buttery的话,两个...

楼主(2015-12-07):
请教各位大神们,本人初学AD。如果电源用纽扣电池的话,我该如何在原理图上体现,(若是buttery的话,两个引脚该怎么连接)。还有封装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A:
原理图上是不管你什么电池的,你弄个普通的电源符号就好,重点是封装要对上号,留好位置

网友B(2016-01-27):
感觉好像你还是在模拟电路软件中没有跳出来似的,只要电路中一端VCC 另外一端GND就可以了,沙发朋友说的很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