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心形流水灯仿真、程序、电路图求大神 作业 在线等。

楼主(2015-12-07):
心形流水灯仿真、程序、电路图求大神 作业  在线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2个适合你http://www.51hei.com/bbs/dpj-1936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34117-1.html

大神第一个有错误提示还有警告,你再看看,

网友C(2016-03-10):
我也在找这个

网友D(2017-04-29):
有没有更好懂一点,直接是给程序,电路图,和元件说明的那种

网友E:
心形流水灯只是排列问题

网友F:
就是流水灯控制,挺简单的

网友G(2019-02-07):
这种应该是最基础的了

网友G:
这个很坑,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