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USB 端点调整话题

楼主(2015-12-08):
前言

理解 STM32F103 上 USB 模块的端点资源,灵活在应用中的配置。

问题

某客户使用 STM32F103 的 USB 模块做设备时和上位机 PC 连接时碰到一个问题:PC 端驱动已经固定好,是对下位机 USB 设备上的地址编号为 0x0A 和 0x0B 的两个端点通信,从 0x0A 端点读取数据,向 0x0B 端点写数据。而 STM32F103 的 USB 模块只有 8 个双向端点,能否支持这样的寻址。

1. 问题调研

我们先来看看 STM32F103 上的 USB 端点资源。从 STM32F103 参考手册(RM0008)可知,一共有 8 个双向端点,对应 8个寄存器来控制其属性和表征其状态。如下图,可知每一对端点必须配置成相同 的端点地址,这个地址位域是 4 位,取值从 0x0 到 0x0F 范围。

和以下摘录的 USB 规范符合:

客户使用的是 STSW-STM32121(STM32F10x, STM32L1xx and STM32F3xx 全速 USB 设备库), 那么应该修改哪些代码呢?

2. 问题分析

首先,USB 设备通过端点描述符向主机 PC 报告它所使用的端点有哪些:每个端点的地址(即 USB 规 范里,以及参考手册的寄存器中规定的那 4 位地址域)、传输方向、传输类型、最大包长等。以 STSW-STM32121 库中的 Mass_Storage 例程为例,需要把<usb_desc.c>中的端点描述符做如下修改: 0x0A 地址的端点作为 IN端点(PC 从它读取数据),0x0B 地址的端点作为 OUT 端点(PC 向它写数 据)。

const uint8_t MASS_ConfigDescriptor[MASS_SIZ_CONFIG_DESC] =

{ 。。。。。。

/* 18 */

0x07, /*Endpoint descriptor length = 7*/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x8A, //0x81, /*Endpoint address (IN, address 1) */

0x02, /*Bulk endpoint type */

0x40, /*Maximum packet size (64 bytes) */

0x00,

0x00, /*Polling interval in milliseconds */

/* 25 */

0x07, /*Endpoint descriptor length = 7 */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0x0B, //0x02, /*Endpoint address (OUT, address 2) */

0x02, /*Bulk endpoint type */

0x40, /*Maximum packet size (64 bytes) */

0x00,

0x00 /*Polling interval in milliseconds*/

/*32*/

};

接下来就是考虑使用 STM32F103 USB 模块提供的 8 个双向端点的哪个端点了。我们刚才从参考手册 关于寄存器描述的截图中看到,每一对端点具有相同的地址。在库函数里,对端点寄存器的地址位域 的操作在这里:

这个函数的名称是“设置(USB)设备地址”,但是其中除了最后一句是在设置 USB 设备的地址,前面 的 for 循环是在设置该设备内的端点地址。

从以上绿色标注的代码段可以看到,库代码固定给 1 号端点”0x01”这个地址,2 号端点”0x02”这个地址, 以此类推。这里的”1 号”、”2 号”指的是端点的编号,对应的就是之前提到的 8 个寄存器的编号,即下图 中的 n=0~7。n 在这里就是端点的编号。

那么在这个应用中,需要用到地址为 0x0A 和 0x0B 的两个端点,但是端点编号最多只能到 7,因此需 要修改库代码中关于端点地址设置的地方如下:这里,我们使用编号为 1和 2 的两个端点。

为啥不用编号 0?因为编号 0 默认给双向 0 端点,即用于控制传输的 0 端点。

为啥用 2 个编号?因为这里需要 2 个不同的端点地址,必须用 2 个编号。一个编号对应的 2 个 端点必须共享同样的端点地址。

既然这里指定了使用编号 1 和编号 2 的端点,那么需要在<usb_conf.h>中设置这两个端点的硬件收发缓冲区地址

当然如果你很任性,一定要使用编号为 6和 7 的端点,也可以,那么代码就如下修改:

void SetDeviceAddress(uint8_t Val)

{

/* set address in every used endpoint */

_SetEPAddress((uint8_t)0, (uint8_t)0);

_SetEPAddress((uint8_t)6, (uint8_t)0x0A);

_SetEPAddress((uint8_t)7, (uint8_t)0x0B);

_SetDADDR(Val | DADDR_EF); /* set device address and enable function */

}

相应地,需要在<usb_conf.h>中指明编号为 6 和 7 的这两个端点的硬件收发缓冲区地址。那么如法炮 制做如下修改,就可以了吗?就可以了吗?

/* EP0 */

/* rx/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0_RXADDR (0x18)

#define ENDP0_TXADDR (0x58)

/* 6 号端点,IN 端点,发送缓冲区如下 */

#define ENDP6_TXADDR (0x98)

/* 7 号端点,OUT 端点,接收缓冲区如下 */

#define ENDP7_RXADDR (0xD8)

答案是否定的!以下的代码才 OK。欲知详情,请参考下《STM32F103 上 USB 模块的包缓冲区详解》或相关应用文字。

/* EP0 */

/* rx/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0_RXADDR (0x40)

#define ENDP0_TXADDR (0x80)

/* 6 号端点,IN 端点,发送缓冲区如下 */

#define ENDP6_TXADDR (0xC0)

/* 7 号端点,OUT 端点,接收缓冲区如下 */

#define ENDP7_RXADDR (0x100)

【本文摘于ST MCU官网,供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