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MCU芯片的VCAP管脚话题

楼主(2015-12-08):
整理:MilerShao

用过STM8s芯片的人都会有印象,芯片上都有个VCAP脚,他需要外接一个电容到地。目的是为了保证内部主调压器的电压稳定。数据手册里也给出这个电容的相关参考参数。

如果这个地方不接电容或者参数或位置过于随意,调试、烧录往往会有问题。早期很多人在这个地方遇到麻烦。

其实,除了STM8S芯片有VCAP脚外,STM32也有部分系列芯片有VCAP脚,功能跟上面的8S芯片一样,也是为了让内核电压足够稳定。

记得有一次某工程师,先用STM32F1系列MCU开发过产品,后来转过来用STM32F2系列芯片开发产品时,因为没注意到VCAP1/VCAP2两个脚的处理,发现芯片运行时总是显得极不稳定。【顺便说下,STM32F1没有引出这个VCAP脚的】即使把代码尽量简化也无法消除芯片工作不稳定的异象,后来检查线路时无意中发现VCAP1/VCAP2脚被空置在那里。放上2.2uf电容后,芯片异常消失。

今天,又有个刚用STM32F407开发产品的工程师,在产品调试过程中因为同样原因出现芯片运行不正常的问题。对于刚接触的人来说,这类问题因被人忽视往往一会半会找不到原因而浪费时间。

刚才上面说了,STM32系列中有部分系列芯片有VCAP脚,有的没有。这个也用不着去记它,反正看到芯片管脚图上有VCAP脚的就参考下数据手册做合理处置就好

另外,关于那个VCAP脚的电容不要放得离芯片管脚太远,要尽可能近。如果摆得太远,或者再加上调试阶段的飞线穿越、甚至其它干扰的话,也很容易出现问题。再就是那电容不要随意取,注意参数和品质,规格书都有推荐。一两个样板不出问题不等于2000个不出一定比例的问题。

网友A(2020-06-13):
总结的很好,刚也遇到了,8SF103下不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