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UBEMx图形化配置过程中的几个提醒

楼主(2015-12-08):
很多ST MCU应用开发工程师在使用或接触ST官方推出的STM32CubeMx图形化配置工具,在整个配置过程中,对于初次接触的人往往会有些地方出现卡壳现象。这里跟大家分享下,尤其还没接触或即将接触该工具的人,或许有所帮助。这里抛砖引玉似的分享5点,需要看哪点就看哪点,这样节省时间。

1、用到外部晶振做时钟源时的配置处理;

2、关于JTAG调试口的配置处理;

3、关于FATFS的配置处理;

4、关于高级定时器的互补输出的配置处理;

5、关于复用功能脚的手动调整;

一、用到外部晶振做时钟源时的配置处理

有人在做CLOCK CONFIGURATION时,发现要用到HSE或LSE时,根本没法配置,相应的条形框也是灰色的。这是因为没有在管脚配置部分即PINOUT部分RCC外设处把HSE或LSE使能。

二、关于JTAG调试口的配置处理

经常有人忘记配置JTAGT调试口,或者是找不到配置的地方。在PINOUT部分有个关于SYSCFG外设的SYS的地方。在这里选择合适的调试口,比方SWD/JTAG 4 脚/JTAG 5脚等。

三、关于FATFS的配置处理

有时系统会用需要到文件系统,则需配置FATFS中间件。经常有人在FATFS处做相关选择时无法生效。原因是你没有事先选择激活相关的其它存储器相关外设,比方SD卡,或外部SRAM等。那你得先配置相关SDIO外设或FSMC/FMC外设,而且信息要配置完整,不能简单勾选下。

四、关于高级定时器的互补输出的配置处理

对于STM32 MCU绝大多数醒后都具有高级定时器,有时会用到高级定时器的互补输出。在PINOUT的配置时发现似乎找不到互补通道。其实对于高级定时器的1,2,3通道可以延伸出3对互补通道。在高级定时器的通道配置下拉菜单里可以看到CHx和CHxN.

五、关于复用功能脚的手动调整

对于STM32 MCU管脚往往功能颇多,一个功能可能可以出现在多个地方。有时希望管脚在PINOUT自动安排的情况下再做些位置调整,比方考虑到硬件走线、干扰的回避等原因。你可以按住CTRL键然后鼠标点击要查看的管脚A,此时该功能脚的其它影射位置就会闪烁,比方有B脚和C脚。然后你查看闪烁脚,手动选择决定是否合适做当前功能脚的新位置。比如下图中的TIM1_CH1N,它还可以影射到PE8或PB13.

该工具在管脚和时钟配置上固然为开发应用提供了很大方便,但并不等于你用它就不用看手册了,这些手册可能不仅限于ST MCU的技术手册,还包括其它相关技术手册。个别外设在配置时往往有N多选项和配置参数,怎么选怎么配这个还得靠你自己结合手册看懂了做选择配置。 当然很多参数也可以在生成后的代码里做调整修改。
本文的作者是milers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