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开发板电源部分的方案

楼主(2015-12-08):
既然是开发板,所以经常要电脑连接。我们一般就选择电脑的USB口供电。

先来看看一下USB口。

USB口共有4条线,分别是VCC D+ D- GND。VCC是5V,D+和D-是数据通信引脚,GND是地。(电脑的GND和大地是连着的)

我们的单片机STM32F103VET6以及其它的外围芯片都是3.3V供电,所以我们需要用到5V转3.3V的芯片,为了经济性,我们使用常用的AMS1117-3.3V电源芯片。这个电源芯片属于线性电源芯片,比开关电源芯片的噪声要好很多。最大输出1A电流,足够给我们的电路板供电了。

另外,既然是开发板,那就难免和外部的电路模块进行连接测试,比如蓝牙模块、wifi模块、加速度计模块等等。为了便于测试,我们可以在开发板上用排针的形式把3.3V和5V两种电源都引出,因为这些模块有些是5V供电,有些是3.3V供电。

开发板,当然是用来做实验的,做实验,就难免会短路,短路以后,就容易烧坏电路,因为我们开发板使用电脑供电的,也有可能烧毁电脑。虽然现在的电脑都有防短路措施,但是我们为了确保安全,还是需要在开发板的电源输入端正极接一个保险丝,保险丝都知道吧?电流过大,就会自动断路。常见的保险丝都是一次性的,过流以后,就需要换个保险丝,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有了自恢复型保险丝,过流切断,不过流自动恢复,无需更换保险丝。是不是很实用呢?

电源线,我们选择下面这样的数据线:

大的那一头插入电脑USB口,小的这一端,插入开发板,所以我们开发板上,选择这样的USB接口:

好了,这一期讲了电源部分,下一期讲程序下载接口。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正在直播的《一步一步教你做个牛逼的STM32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