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 W25Q64B的程序谁用过呀,可以共享一份吗

楼主(2015-12-08):
SPI flash W25Q64B/32B/16B/41B(都可以)的程序谁用过呀,可以共享一份吗,要有中文的手册就更好了

网友A:
更多内容可查看《STC51单片机入门(C语言)》,出版的纸版书名称为《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第24 章  2M字节Flash Rom存储器W25Q16/W25X16
认识Flash Rom
FlashRom 是快速擦写只读存储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闪存”,单片机程序存储器就是Flash Rom,所谓“闪存”,就是一种非易失性的内存,属于EEPROM的改进产品。它的最大特点是必须按块对数据进行擦写操作,芯片容量大(W25Q16容量2M字节),而EEPROM则可以对单个字节进行操作,芯片容量较小(24c512容量65536字节)。前者容量是后者容量的32倍。另外Flash Rom比EEPROM具有更高的读写速度,芯片价格基本一致,W25Q16零售价3.5元。FlashRom除用于共业领域外,在消费电子产品中运用也非常广泛,比如常见的U盘,SD卡,CF卡等存储设备都是使用的FlashRom作为核心存储器件。
Flash Rom的分类
NOR闪存  INTEL公司首批生产
NAND闪存 日立公司首批生产,比NOR闪存的写周期短90%,保存删除数据速度都较快,广泛用于SD卡、XD卡、SM卡、CF卡等存储卡上。
如果用来存储少量的数据,这时NOR闪存更适合一些,而NAND闪存则是高资料密度的理想解决方案。比如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就是Flash Rom中的NOR闪存,常见的存储卡或U盘使用的是NAND闪存。
认识W25X16/ W25Q16
这里以W25X16介绍为主,W25Q16兼容W25X16,并且性能更佳,W25Q16保持了与W25X系列功能与管脚的完全兼容,并增加了双/四输入输出等高效功能。W25Q的时钟频率达到了80MHz,等效读取(连续)速率为每秒320兆位(40兆字节), 这是标准50MHz串行闪存传输速率的六倍以上。与此同时,W25Q将每个读指令需要的时钟数目从40个减少到12个,进一步减少了70%的“随机读取”的指令负荷。W25Q16零售价3.5元。它们属与NOR型闪,用量较多的还是贴片封装,这样可以减小印制板面积。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
W25X16有16Mbit存储位,
因为1024bit就是1K, 16Mbit =16*1024*1024=16 777 216 bit,从手册存储器结构图可以看出W25X16的最大地址值是1FFFFFH,24位地址高3位固定为0(W25X64才需用到最高3位),只有21位有效地址,2的21次方=2097152字节,2097152个字节正好存储16 777 216bit,这里的地址都是以字节为最小单位的。
W25X16分为8192页,每页256字节,用“页编程指令”每次就可以编程256字节,用“扇区擦除指令”每次可擦除16页,用“块擦除指令”每次可擦除256页,用“整片擦除指令”可一次擦除整个芯片,W25X16有512个可擦除扇区或32个可擦除块。对于W25X16,1页=256字节,归纳一下,
1页=256字节
1扇区=16页=16*256字节=4096字节  (W25X16有512个扇区)。
1块=256页=256*256字节=65536字节 (W25X16有32块)。
它采用标准SPI接口与单片机进行通信,最大时钟速率75M。W25X16引脚排列如下图所示。

引脚号

引脚名称
输入输出类型(I/O)
功能
1
/CS
I
片选,低电平工作,高电平时DO脚高阻
2
DO
O
数据输出,下降沿输出
3
/WP
I
写保护,低电平保护状态寄存器不被改写
4
GND
5
DIO
I/O
数据输入/输出
6
CLK
I
时钟
7
/HOLD
I
保持,低电平保持
8
VCC
电源,2.7-3.6V
说明:
5脚(DIO):在普通方式下,这个引脚是串行输入引脚(DI),数据、地址和命令通过此引脚送到芯片内部,在CLK引脚的上升沿捕获。当使用了“快读双输出指令”时,这个引脚就变成了DO引脚,这种情况下,芯片就有了2个DO引脚,所以叫做双输出,这时芯片的通信速度相当于翻了一倍,所以传输速度更快。
7脚(/HOLD):保持引脚,当/CS片选为低电平,且HOLD为低电平时,DO引脚处于高阻态,而且会忽略DIO和CLK引脚上的信号,把HOLD拉高,器件恢复正常工作,当芯片与多个其它芯片共享单片机上的同一个SPI接口时,此引脚就显得非常有用,通常此引脚接高电平保证芯片正常工作。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连接就是了。w25的端口兼容5伏的。用个1117--3.3V的就能共用5V,或5V的用两个二级管降压后得3.6V也和3.3V很接近可以用。
W25X16内部状态寄存器(上电复位时,各位都被清零)

7

6
5
4
3
2
1
0
SPR
保留位(0)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BUSY忙位:
只读位,在芯片执行“页编程”,“扇区擦除” 、“块擦除”、 “芯片擦除”、 “写状态寄存器”指令时,该位自动置1,此时除了“读状态寄存器”指令,其它指令都无效,当编程、擦除和写状态寄存器指令执行完毕后,该为自动变0,表示芯片可以接收其它指令了。
WEL写保护位:
只读位,写操作允许标志位,当执行完写使能指令后,该位为1表示允许写操作,为0表示禁止写,当芯片掉电后或执行写禁止、页编程、扇区擦除、块擦除、芯片擦除和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后自动进入写保护状态。
BP2、BP1、BP0块保护位:
可读写位,用于块区保护,可用写状态寄存器命令修改这几位,为这3位为0时,块区无保护,当SPR位为1或/WP脚为低时,这3位无法更改。
TB 底部顶部块保护位:
可读写位,用于底部顶部块保护,可用写状态寄存器命令修改这1位,当这1位为0时,底部顶部块区无保护,当SPR位为1或/WP脚为低时,这1位无法更改。
SPR状态寄存器保护位:
    可读写位,意义如下表

SPR

/WP
状态寄存器
0
0
可读写
0
1
可读写
1
0
无法读写
1
1
可读写
W25X16包括15个基本指令,通过这15个基本指令与SPI总线就完全可以控制芯片,指令在/CS拉低后开始传送,DIO引脚上数据的第一个字节就是指令码,在CLK引脚的上升沿采集DIO数据,高位在前。
指令的长度从1个字节到多个字节,有时还会跟随地址字节、数据字节、伪字节,有时候还会是它们的组合,在/CS引脚的上升沿完成指令的传输,所有的读指令都可以在任意时钟位完成,而所有的写、编程和擦除指令在一个字节的边界后才能完成,否则,指令将不起作用,这个特征可以保护芯片不被意外写入,当芯片正在被编程、擦除或写状态寄存器的时候,除“读状态寄存器”指令,其它所有指令都将被忽略直到擦写周期结束。

指令名称

字节1
字节2
字节3
字节4
字节5
字节6
下一个字节
写使能
06H
写禁止
04H
读状态寄存器
05H
(S7~S0)
写状态寄存器
01H
S7~S0
读数据
03H
A23~A16
A15~A8
A7~A0
(D7~D0)
下一个字节
继续
快读
0BH
A23~A16
A15~A8
A7~A0
伪字节
D7~D0
下一个字节
快读双输出
3BH
A23~A16
A15~A8
A7~A0
伪字节
I/O=(D6,D4,D2,D0) O=(D7,D5,D3,D1)
每4个时钟1个字节
页编程
02H
A23~A16
A15~A8
A7~A0
(D7~D0)
下个字节
直到256个字节
块擦除(64K)
D8H
A23~A16
A15~A8
A7~A0
扇区擦除(4K)
20H
A23~A16
A15~A8
A7~A0
芯片擦除
C7H
掉电
B9H
释放掉电/器件ID
ABH
伪字节
伪字节
伪字节
(ID7~ID0)
制造器件ID
90H
伪字节
伪字节
00H
(M7~M0)
(ID7~ID0)
JEDEC   ID
9FH
(M7~M0)
(ID15~ID8)
(ID7~ID0)
说明:数据高位在前,带括号的数据表示数据从DO引脚读出。
写使能06H:
写使能指令将会使状态寄存器WEL位置位,在执行每个“页编程”、“扇区擦除”、“块擦除”、“芯片擦除”和“写状态寄存器”命令之前,都要先置位WEL,/CS脚先拉低之后,“写使能”指令码06H从DIO引脚输入,在CLK上升沿采集,然后再拉高/CS引脚。
写禁止04H:
时序与写使能相同,执行完“页编程”、“扇区擦除”、“块擦除”、“芯片擦除”和 “写状态寄存器”命令之后WEL位会自动变0,即自动进入写禁止状态。
读状态寄存器05H
当/CS拉低之后,开始把05H从DIO引脚送入芯片,在CLK的上升沿数据被芯片采集,当芯片认出采集到的数据是05H时,芯片就会把“状态寄存器”的值从DO引脚输出,数据在CLK的下降沿输出,高位在前。
读状态寄存器指令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甚至在编程、擦除、写状态寄存器的过程中也可以用,这样就可从状态寄存器的BUSY位判断编程、擦除、写状态寄存器周期是否结束,从而让我们知道芯片是否可以接收下一指令,如果/CS不被拉高,状态寄存器的值将一直从DO脚输出,当/CS拉高后,该指令结束。读状态寄存器时序如下图所示。
写状态寄存器01H
在执行写状态寄存器指令以前,需要先按“写使能时序”执行完“写使能”指令,然后再次将/CS拉低,把01H从DIO引脚送入芯片,然后再把需要的状态寄存器的值送入芯片,拉高/CS,指令结束,如果此时没把/CS脚拉高,或者是拉得晚了,值将不会被写入,指令无效。
读数据03H
读数据指令允许读取一个或多个字节,先将/CS拉低,把03H从DIO引脚送入芯片,然后再把24位地址送入芯片,这些数据在时钟的上升沿被芯片采集,芯片收到24位在CLK引脚的下降沿从DO引脚输出,高位在前。当读完这个地址的数据后,地址自动增加,然后通过DO引脚把下一个地址的数据输出,也就是说,只要CLK在工作,通过一条指令就可把整个芯片储存区的数据全部读出来,把/CS脚拉高,“读数据”指令结束,当芯片在执行编程、擦除和读状态寄存器指令的周期内,“读数据”指令无效。
页编程02H
在执行页编程指令以前,需要先擦除整个待写入区域,保证待写入区域全为1,然后按“写使能时序”执行完“写使能”指令,再把/CS拉低,将02H从DIO引脚送入芯片,然后再把24位地址送入芯片,然后接着送要写入的字节到芯片,在写完数据后,把/CS拉高。写完一页后必须把地址改为0,不然的话,如果时钟还在继续,地址将自动变为页的开始地址,如果写入的字节不足256个字节的话,其它写入的字节都是无意义的,如果写入的字节大于256字节,多余的字节加上无用的字节覆盖刚刚写入的256字节,所以需要保证写入的字节小于或等于256字节。如果写入的地址处于写保护状态,“页编程”指令无效。
扇区擦除20H
扇区擦除指令将一个扇区(4096字节)擦除,擦除后扇区字节都为FFH,在执行扇区擦除指令以前,需要先按“写使能时序”执行完“写使能”指令,然后再次将/CS拉低,把20H从DIO引脚送入芯片,然后再把24位扇区地址送入芯片,然后拉高/CS,指令结束,如果此时没及时把/CS脚拉高,指令将不起作用。如果擦除的地址处于写保护状态,“扇区擦除”指令无效。
块擦除D8H
块擦除指令将一个块(65536字节)擦除,擦除后扇区字节都为FFH,在执行块擦除指令以前,需要先按“写使能时序”执行完“写使能”指令,然后再次将/CS拉低,把D8H从DIO引脚送入芯片,然后再把24位扇区地址送入芯片,然后拉高/CS,指令结束,如果此时没及时把/CS脚拉高,指令将不起作用。如果擦除的地址处于写保护状态,“块擦除”指令无效。
芯片擦除C7H
芯片擦除指令将整个芯片储存区擦除,擦除后整个芯片储存区字节都为FFH,在执行芯片擦除指令以前,需要先按“写使能时序”执行完“写使能”指令,然后再次将/CS拉低,把C7H从DIO引脚送入芯片,然后拉高/CS,指令结束,如果此时没及时把/CS脚拉高,指令将不起作用。任何一个块处于写保护状态,“块擦除”指令无效。

实例:W25Q16读写500个数据
电路如下图所示,由于W25Q16工作电源是2.7-3.6V,要求IO口电压最大值不能超过VCC+0.4V,因此使用了下面的电平转换电路将单片机输出的5V信号电压转换为W25Q16可以接受的3V信号电压,实际运用中W25Q16的供电建议使用低压差稳压芯片ASM1117-3.3。
程序功能说明:单片机上电后向芯片写入500个数据,然后读出这500个数据并通过串口发送给计算机,通过STC下载程序的串口助手即可看到单片机返回的结果。在程序发送的过程中P1.0连接的LED不断闪烁,直到数据发送完毕。
///////////////////////////////////  MAIN.C ///////////////////////////////////
// ----W25X系统Flash读写-----
#include "W25Q16.H"
sbit P10=P1^0;
//********************************************************OK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5;i>0;i--)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j=202;j>0;j--)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k=81;k>0;k--);    //注意后面有分号
}
//***************************************//串行口初始化     OK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0x7f;       //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0x50;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 0xDC;         //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0x04;       //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AUXR|= 0x01;       //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0x10;       //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0;
    unsignedint  i=0;
    unsignedchar xdata Send_DATA[500];  // 要发送的数据
    unsignedchar xdata Rec_DATA[500];   // 已接收的数据
    delay500ms();                       // 等待W25Q16初始化完毕
    //*************************
    UartInit();                   //串行口初始化.9600bps@11.0592MHz
    i=0;
    for(i=0;i<500;i++)
    {
        Send_DATA=i;
        Rec_DATA=0;
    }
    W25X_SectorErase(0x000000);          //4K擦除
    //**************************
   SPI_Flash_Write_NoCheck(Send_DATA,0x000000,500);    //写N个数
    SPI_Flash_Read(Rec_DATA,0x000000,500);   //读N个数
    while(1)
    {
        SBUF  =a;                // 发送编号
        while(TI==0);
        TI=0;
        SBUF  =Rec_DATA[a] ;     // 发送数据
        while(TI==0);
        TI=0;
        delay500ms();
        P10=!P10;
        a++;
        if(a>=500)
        {
            while(1);
        }
    }
}
///////////////////////////////////  W25Q16.H ///////////////////////////////////
#ifndef _W25Q16_H_
#define _W25Q16_H_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intrins.h>  // 包含位移和_nop_();
    sbitCS    = P1^4;    // 片选
    #defineu8 unsigned char
    #defineu16 unsigned int
    #defineu32 unsigned long
    #defineW25X_ReadStatus       0x05      //读状态寄存器
    #defineW25X_WriteStatus      0x01      //写状态寄存器
    #defineW25X_ReadDATA8        0x03      //普读_数据
    #defineW25X_FastRead         0x0B      //快读_数据
    #defineW25X_DualOutput       0x3B      //快读_双输出
    #defineW25X_Writepage        0x02      //写_数据_0~255个字节
    #defineW25X_S_Erase          0x20      //扇区擦除4KB
    #defineW25X_B_Erase          0xD8      //块区擦除64KB
    #defineW25X_C_Erase          0xC7      //整片格式化
    #defineW25X_PowerDown        0xB9      //待机
    #defineW25X_PowerON_ID       0xAB      //开机或是读ID
    #defineW25X_JEDEC_ID         0x9F      //十六位的JEDEC_ID
    #defineW25X_WriteEnable      0x06      //写允许
    #defineW25X_WriteDisable     0x04      //写禁止

    voidW25X_SectorErase(unsigned long Addre24);   //擦除资料图示的4KB空间
    voidSPI_Flash_Write_NoCheck(u8 * pbuf,u32 WriteAddr,u16 Len);
    voidSPI_Flash_Read(u8* pbuf,u32 ReadAddr,u16 Len) ;
#endif
/////////////////////////////////// W25Q16.C///////////////////////////////////
#include "SPI.H"
#include "W25Q16.H"
//*************** 写允许(将WEL置位) **************************** OK
void WriteEnable  (void)
{
    CS=0;
    SPI_WriteByte(W25X_WriteEnable);
    CS=1;
}
//*************** 写禁止(将WEL清0) ****************************  OK
void WriteDisable (void)
{
    CS=0;
    SPI_WriteByte(W25X_WriteDisable);
    CS=1;
}
// 功能:读取W25Q16芯片的状态。
// 返回值:状态寄存器数据字节
// 注:W25X16内部状态寄存器第0位=0表示空闲,0位=1表示忙。
unsigned char W25Q16_ReadStatus()
{
    unsignedchar status=0;
    CS=0;
    SPI_WriteByte(W25X_ReadStatus);   // 0x05读取状态的命令字
    status=SPI_ReadByte();        // 读取状态字节
    CS=1;                         // 关闭片选
    returnstatus;
}
// 功能:写W25Q16芯片的状态寄存器。
// 只有SPR、TB、BP2、BP1、BP0 (bit7、5、4、3、2)可以写、
// 注:W25X16内部状态寄存器第0位=0表示空闲,0位=1表示忙。
void W25Q16_WriteStatus(unsigned char Status)
{
    CS=0;
    SPI_WriteByte(W25X_WriteStatus);  // 0x01读取状态的命令字
    SPI_WriteByte(Status);            // 写入一个字节
    CS=1;                         // 关闭片选
}
//SPI在一页(0~65535)内写入少于256个字节的数据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最大256字节的数据
//pbuf: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Len: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256),该数不应该超过该页的剩余字节数!!!
void W25X_Flash_Write_Page(u8* pbuf,u32WriteAddr,u16 Len)
{
    u16 i;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判断是否忙
   WriteEnable();                  //SET WEL
    CS=0;                            //使能器件
   SPI_WriteByte(W25X_Writepage);      //发送写页命令
   SPI_WriteByte((u8)((Write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_WriteByte((u8)((WriteAddr)>>8));
   SPI_WriteByte((u8)WriteAddr);
    for(i=0;i<Len;i++)               //循环写数
    {
        SPI_WriteByte(*pbuf++);
    }
    CS=1;                              //取消片选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等待写入结束
}
//无检验写SPI FLASH
//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
//具有自动换页功能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Len: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SPI_Flash_Write_NoCheck(u8 * pbuf,u32WriteAddr,u16 Len)
{
    u16 PageLen;                  // 页内写入字节长度
    PageLen=256-WriteAddr%256;    // 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单页剩余空间)
    if(Len<=PageLen) PageLen=Len; // 不大于256 个字节
    while(1)
    {
        W25X_Flash_Write_Page(pbuf,WriteAddr,PageLen);
        if(PageLen==Len)break;   // 写入结束了
        else
        {
            pbuf+=PageLen;
            WriteAddr+=PageLen;
            Len-=PageLen;              //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Len>256)PageLen=256;   // 一次可以写入256 个字节
            elsePageLen=Len;          // 不够256 个字节了
        }
    }
}
//读取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Len: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SPI_Flash_Read(u8 * pbuf,u32ReadAddr,u16 Len)
{
    u16 i;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 判断是否忙
    CS=0;                                 // 使能器件
    SPI_WriteByte(W25X_ReadDATA8);        // 发送读取命令
    SPI_WriteByte((u8)((ReadAddr)>>16));  // 发送24bit地址
   SPI_WriteByte((u8)((ReadAddr)>>8));
   SPI_WriteByte((u8)ReadAddr);
   for(i=0;i<Len;i++)
    {
       *pbuf++=SPI_ReadByte();            // 读一个字节
    }
    CS=1;                                  // 取消片选
}
//*************** 4K扇擦除************************OK
//擦除一个扇区
//Dst_Addr:扇区地址 0~511 for w25x16
//擦除一个扇区的最少时间:150ms
void W25X_SectorErase(unsigned long Addr24) //擦除资料图示的4KB空间
{
    unsignedchar Addr1;       // 最低地址字节
    unsignedchar Addr2;       // 中间地址字节
    unsignedchar Addr3;       // 最高地址字节
    Addr1=Addr24;
    Addr24=Addr24>>8;
    Addr2=Addr24;
    Addr24=Addr24>>8;
    Addr3=Addr24;                      // 把地址拆开来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 判断是否忙
    WriteEnable();                     // 写允许
    CS=0;
    SPI_WriteByte(W25X_S_Erase);       // 整扇擦除命令
    SPI_WriteByte(Addr3);
    SPI_WriteByte(Addr2);
    SPI_WriteByte(Addr1);
    CS=1;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 等待擦除完成
}
//*************** 块擦除/64K页************************* OK
void W25X_BlockErase(unsigned long Addr24)  //擦除资料图示的64KB空间
{
    unsignedchar Addr1;       // 最低地址字节
    unsignedchar Addr2;       // 中间地址字节
    unsignedchar Addr3;       // 最高地址字节
    Addr1=Addr24;
    Addr24=Addr24>>8;
    Addr2=Addr24;
    Addr24=Addr24>>8;
    Addr3=Addr24;                      // 把地址拆开来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 判断是否忙
    WriteEnable();                     // 写允许
    CS=0;
    SPI_WriteByte(W25X_B_Erase);       // 整扇擦除命令
    SPI_WriteByte(Addr3);
    SPI_WriteByte(Addr2);
    SPI_WriteByte(Addr1);
    CS=1;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 等待擦除完成
}
//**************片擦除  ****************** OK
// W25X16:25S     W25X32:40S   W25X64:40S
void W25X_ChipErase(void)
{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 判断是否忙
    WriteEnable();                     // 写允许
    CS=0;
    SPI_WriteByte(W25X_C_Erase);       // 整片擦除命令
    CS=1;                              // 从CS=1时开始执行擦除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 等待擦除完成
}
/////////////////////////////////// SPI.H///////////////////////////////////
#ifndef _SPI_H_
#define _SPI_H_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intrins.h>      // 包含位移和_nop_();
    sbitSPI_DIO   = P1^5;    // 只作输入 (单片机 TO 芯片)
    sbitSPI_DO    = P1^6;    // 输出     (芯片 TO 单片机)
    sbitSPI_CLK   = P1^7;    // 时钟
    // 片选脚由W25Q16.H定义,W25Q16.C控制
    void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x);      // 读取状态的命令字
    unsignedchar SPI_ReadByte();             // 读取状态字节
#endif
///////////////////////////////////  SPI.C ///////////////////////////////////
#include "SPI.H"
unsigned char bdata dat; //dat是可位寻址的变量
sbit dat7=dat^7;
sbit dat6=dat^6;
sbit dat5=dat^5;
sbit dat4=dat^4;
sbit dat3=dat^3;
sbit dat2=dat^2;
sbit dat1=dat^1;
sbit dat0=dat^0;            // 取出dat的各个位
/******************************************************************
- 功能描述:IO模拟SPI,发送一个字节
- 参数说明:x:要发送的字节
- 注:很多情况下,SPI是需要有较高的速度的,此函数中不使用任何循环
       结构,如for(;;) while等等,并且使用了位寻址就是为了提高速度
******************************************************************/
void 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x)
{
/*----这种使用循环与位运算的实现方式,速度要比直接用位寻址与顺序执行方式实现慢得多
----因为它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循环因子的递增、比较与位运行上了
    unDIOgnedchar i=0;
    for(i=0;i<8;i++)
    {
        SPI_DIO=x&(0x80>>i);
        SPI_CLK=0;
        SPI_CLK=1;
    }
----------------------------------*/
    dat=x;        // 将x的值赋给可位寻址的变量dat,以便取出各个位

    SPI_DIO=dat7;   // 取出第7个位,写到数据线上   (高位在前)
    SPI_CLK=0;
    SPI_CLK=1;     // 时钟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写入

    SPI_DIO=dat6;
    SPI_CLK=0;
    SPI_CLK=1;

    SPI_DIO=dat5;
    SPI_CLK=0;
    SPI_CLK=1;

    SPI_DIO=dat4;
    SPI_CLK=0;
    SPI_CLK=1;

    SPI_DIO=dat3;
    SPI_CLK=0;
    SPI_CLK=1;

    SPI_DIO=dat2;
    SPI_CLK=0;
    SPI_CLK=1;

    SPI_DIO=dat1;
    SPI_CLK=0;
    SPI_CLK=1;

    SPI_DIO=dat0;
    SPI_CLK=0;
    SPI_CLK=1;
}

/******************************************************************
- 功能描述:IO模拟SPI,读取一个字节
- 返回说明:读到的字节
- 注:很多情况下,SPI是需要有较高的速度的,此函数中不使用任何循环
   结构,如for(;;) while等等,并且使用了位寻址就是为了提高速度
******************************************************************/
unsigned char SPI_ReadByte()
{
    /*----这种使用循环与位运算的实现方式,速度要比直接用位寻址与顺序执行方式实现慢得多
    ----因为它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循环因子的递增、比较与位运行上了
    unDIOgnedchar i=0,temp=0;
    SPI_DIO=1;
    for(i=0;i<8;i++)
    {
        SPI_CLK=1;
        SPI_CLK=0;
        if(SPI_DIO)temp|=0x80>>i;
    }
    returntemp;
    ----------------------------------*/
    SPI_DO=1;

    SPI_CLK=1;
    SPI_CLK=0;        // 时钟线产生下降沿,芯片输出数据(高位在前)
    dat7=SPI_DO;

    SPI_CLK=1;
    SPI_CLK=0;
    dat6=SPI_DO;

    SPI_CLK=1;
    SPI_CLK=0;
    dat5=SPI_DO;

    SPI_CLK=1;
    SPI_CLK=0;
    dat4=SPI_DO;

    SPI_CLK=1;
    SPI_CLK=0;
    dat3=SPI_DO;

    SPI_CLK=1;
    SPI_CLK=0;
    dat2=SPI_DO;

    SPI_CLK=1;
    SPI_CLK=0;
    dat1=SPI_DO;

    SPI_CLK=1;
    SPI_CLK=0;
    dat0=SPI_DO;

    return(da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多内容可查看《STC51单片机入门(C语言)》,出版的纸版书名称为《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第 ...

太棒了,谢谢啦。

网友B(2016-08-06):
引用 楼主:
太棒了,谢谢啦。

您做过了吗?W25Q能断电存储数据吗?

网友C(2016-09-06):
引用 网友B:
您做过了吗?W25Q能断电存储数据吗?

w25q断电后可以存储,家用路由器上多用这个系统的芯片存放路由器操作系统和配置文件。

网友D(2017-05-18):
引用 网友A:
更多内容可查看《STC51单片机入门(C语言)》,出版的纸版书名称为《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第 ...

请问w25q64状态寄存器1和2有什么区别

网友E(2021-01-24):
引用 网友A:
更多内容可查看《STC51单片机入门(C语言)》,出版的纸版书名称为《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第 ...

谢谢分享啦感觉很棒